各位大侠,下面这种通信协议程序上应该怎么处理好啊

楼主(2010-10-26):
下面这种通信协议程序上应该怎么处理好啊?谢谢。
这个数据是上位机发给单片机处理的,单片机应怎么能更好的处理每条指令。谢谢。请指点,给点思路,十分感谢。

格式如下:

01   //就是这么一个字节。
ABC(120,50,60000,35,请放石料 )
CHECK0(40,210,1,1,1,0,0,0,0,水泥 )
CHECK1(40,250,1,0,0,0,0,0,0,管装 )
CHECK2(40,150,1,0,0,0,0,0,0,2009-12-30 )
CHECK3(240,150,1,0,0,0,0,0,0,836475 )
CHECK4(240,250,1,0,0,0,0,0,0,生产厂 )
CHECK5(240,210,1,0,0,0,0,0,0,负责人 )
CHECK6(290,210,1,0,0,0,0,0,0,部门 )
OK(50,120,4,1,0,0,100,0,0,87654325 )
END()

上位机发的命令就是这样的,每条之间有回车换行,且一次发下来的。
ETX

楼主:
我的意思是怎么判断一条完整指令,是靠判断(),还是判断,号,或是有更好的方法,从而确定一条指令接收完成。望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用回车判断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命令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