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运放做电压跟随器的接法,那种更好?为什么

楼主(2010-10-26):
为什么呢,这里两种接法,按理来说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一般人家都是用上面的那种接法呢?
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A:
考虑负载问题,如果空载,上面电路中电阻就相当于负载,就不会使电流超标了。

网友A:
再就是输入信号源一般都会有电阻,第一个图电阻可以平衡失调

网友B:
楼上说的不对吧。电流肯定不会超标的。运放输入偏置电流是非常小的。
平衡失调的话,那这个电阻应该和INPUT输出阻抗一致。

网友A:
如果负载短路,假设短路电阻为0.000001欧,输入电压为1伏,那么输出也近是1伏,这1/0.000001是多少安培?如果采用图一有电阻限流不会让运放烧掉,但是如果图二就很惨,普通运放不要让输出电流超10毫安。

网友C:
上面接R1是保护电阻可以限流,不过加入电阻的话对精度和温漂会有一定影响
菜鸟路过:lol

网友D:
负载电流并不流经这个电阻的,除非输出点再这个电阻的左边。

网友E:
如果负载短路,假设短路电阻为0.000001欧,输入电压为1伏,那么输出也近是1伏,这1/0.000001是多少安培?如果采用图一有电阻限流不会让运放烧掉,但是如果图二就很惨,普通运放不要让输出电流超10毫安。 ...
引用 网友A:

计算有误。

电阻上的电流是电阻两端压差有关,压差肯定不是1V 而是无穷趋向0

网友F:
这个电阻主要是限流的。当输入接近电源,而放大器不能输出接近电源时,起限流作用。
如果电源是轨对轨放大器就不需要这个电阻。

网友B:
绝对不是限流。首先运放是高输入阻抗的。输入偏执电流非常小的。可以形容为“虚断”。
如果出现楼上的情况,
“当输入接近电源,而放大器不能输出接近电源时”
其输入电流还是非常小的。几乎为虚断。

网友G:
这个是平衡电阻,电阻的大小要等于输入信号的直流内阻。
运放的输入端有偏置电流,在输入信号源的直流内阻上会有压降,
加上此电阻,能抵消偏置电流引起的误差。

如果使用低输入偏置电流的运放,此电阻没有必要加。
通常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非常小,不加也问题不大。

网友F:
回11楼
这个不是我说的,是TI的那本运算放大器手册上说的。
它专门解释了那个电阻的作用。

网友H:
第一个图有放大功能,而第二个是真的跟随器

网友I:
12楼解释非常到位

网友J:
赞同12楼,
免证入网纯粹是瞎扯。

网友A:
;P
引用 网友K:
呵呵,我是菜鸟,你是老鸟,菜鸟不会飞就瞎飞,老鸟会飞就瞎叫。

网友J:
呵呵,LS气度不错,老x这样拍都没生气:)

来,握个手:lol

网友A:
:handshake:(
呵呵,LS气度不错,老x这样拍都没生气:)

来,握个手:lol
引用 网友J:

网友A:
:handshake:(
引用 网友L:
晚辈惭愧……

网友M:
:lol  小X都啥爪子?能拿来做泡椒凤爪不:lol

网友G:
回22L
输入Vin,内阻R(也可以人为的串联一个电阻)
输出Vout,反馈电阻R
运放两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大致相等,在两个R上的压降近似相同
由虚短原理,运放的两输入端电压相等,
则Vout=Vin
如果反馈端没电阻,则Vout与Vin会有相应的误差。

网友N:
有可能是限流,要看运放的输入结构.
回复 网友B:
有的运放2个输入端有嵌位二极管,用来限制差模输入.如果运放的输出不是轨到轨的话,就有可能出现输入的压差使输入端的二极管导通的情况,如果不加限流,就可能使芯片发热,功耗增加.

网友O:
赞同12楼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G:

输入信号的直流内阻?
那应该是很小了?

网友P:
回22L
输入Vin,内阻R(也可以人为的串联一个电阻)
输出Vout,反馈电阻R
运放两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大致相等,在两个R上的压降近似相同
由虚短原理,运放的两输入端电压相等,
则Vout=Vin
如果反馈端没电阻,则Vout与 ...
引用 网友G:

这个R,怎么求?貌似好多器件手册都没有这个R

网友G:
通常信号源内阻不大,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很小,所以常常不需要那个反馈电阻。

还有一种情况,是信号输入加了RC滤波的,这个R就认为是信号源的内阻,可相应的在反馈端加同样阻值的电阻。

网友D:
24L的说法靠谱

网友Q:
24L说法不靠谱,加上这个电阻后实际上“-”端电压是Vout是R和“-”端看到地的阻抗的分压,所以“-”端电压是不会大于Vout的,当“+”输入信号过大时,虚短就不成立了,此时已经进入非线性状态了

网友R:
R1的作用除了消除运放输入失调电流的影响外,还有一个作用。实际电路是有分布电容的,分布电容与R1构成的电路改变了运放频率特性。因此,R1有增加跟随器稳定性的作用。

网友S:
呵呵,我还把自己当菜鸟,看来是太自卑了!

网友T:
负载电流并不流经这个电阻的

网友U:
顶24L
10L也说到了这种情况。应该可能是这种原因。

网友D:
to  32L
就是因为输入信号过大时,虚短不成立,正端电压大于负端电压导致保护二极管导通了,而这个电阻就是来限制这个导通电流的。

网友Q:
to  32L
就是因为输入信号过大时,虚短不成立,正端电压大于负端电压导致保护二极管导通了,而这个电阻就是来限制这个导通电流的。
引用 网友D:

这样倒的确是起到了作用

网友V:
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W(2010-11-28):
12楼,有理。

网友X:
12楼正确,某书上抄的原话,呵呵!

网友Y(2011-09-15):
其实这是一个限流电阻而已

网友Z:
12楼正解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明白理想运放和实际运放的区别,Ibias就是其中之一

网友AA:
除了12楼,扯淡的太多,现在的学校出来的学生太扯淡了吧

网友AB(2014-11-16):
肯定是第一种好啊,用第二种,根本不了解OP的性能指标,(或是了解,没必要,已符合糸统性能指标),标准的做法是用第一种,因为是要克服偏置电流带来的影响,这跟源阻抗有关糸。

网友AC:
12楼awey,差不多有一年不曾露面了。

网友AD:
     跟随器象1楼的接法,输出端与-端接电阻,大信号输入,失真可忽略,但是,输入信号强度接近Vos,无论电阻值如何,输出失调总是存在。

网友AE:
12楼正解

网友AF:
进来学习一下:victory:

网友AG:
娘亲啊这么老的帖子又翻出来了。我一般用第二种,第一种频率特性不好用不好容易震荡。

网友AH:
接电阻的第一种是有条件电压跟随器,不接电阻的第二种是无条件电压跟随器。

仪表放大器就是这样,A1、A2的反馈电阻对共模信号没电流,属于电压跟随,电压放大倍数只有1倍;对差模信号有电流,属于远大于1倍的同相比例放大,于是仪表放大器再次获得CMRR。

网友AH:
对共模信号,R5、R6无电流,A1、A2是电压跟随器。
对差模信号,R5、R6有电流,A1、A2是同相比例放大器,电压放大倍数为1+2R5/Rg>1,整个电路的CMRR为1+2R5/Rg。
电路的共模抑制比与芯片的共模抑制比共同作用,共模抑制效果更好,这就是比测量放大器为何性能好、受欢迎的原因。

网友AI:
老贴常翻,常看常新: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