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实现高精度测频?

楼主(2010-10-26):
最近用STM32的PWM输入功能做了下测频实验,发现150Hz以下很难测到,而25000Hz以上误差又很大,各位大侠,有没有其它的好的方法,测频精度要求达到0.004%?

楼主:
用51单片机能实现,我想STM32肯定也行,期待中。。。。

网友A:
25000Hz的测频精度要达到0.004%,则要求参考频率625MHz。
要用高速CPLD来弄。

网友B:
PWM输入功能做了下测频实验?

PWM是否是你的测试时钟源啊?

测频用TIM的输入捕获功能

网友A:
当然,可用测量多个周期的方法提升精度。

楼主:
PWM输入功能做了下测频实验?

PWM是否是你的测试时钟源啊?

测频用TIM的输入捕获功能
引用 网友B:

STM32 定时器PWM输入功能,输入捕获功能的特列,好象是能测周期和占空比;
使用内部时钟源来测量外部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

楼主:
希望能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期待中。。。。

网友C:
1)请说明你要求的频率范围,不要说是1Hz~1MHz,:lol
因为0.004%对不同的频率意味着不同的数值。

2)楼主位说:“150Hz以下很难测到,而25000Hz以上误差又很大”,请说明你采用的测试方法,尤其是选择的配置参数。

网友D:
最近用STM32的PWM输入功能做了下测频实验,发现150Hz以下很难测到,而25000Hz以上误差又很大,各位大侠,有没有其它的好的方法,测频精度要求达到0.004%? ...
引用 楼主:

测频精度要求达到0.004%? ...

这个指标定得很高,0.004%就是 万分之0.4,一般的晶振 误差约万分之1

网友E:
150HZ以下测不到是程序问题。
25000HZ以上,需要看你要求的测频速度。
是一个周期需要测出来,还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需要测出来。
一个周期就准确测出,对硬件的要求就高了。
如果是时间段就相对容易了,时间段越长越容易,越容易测准,当然反应速度就慢了。
晶振误差问题不大,选一种高稳定度的,初始误差通过标准信号校准扣除。可以考虑加温度修正。

网友F:
这个精度有点高了

楼主:
to 香主:量程范围为1Hz~50KHz, 精度为±0.004%FULL, 即±2HZ; 用TIM的PWM输入方式,再根据不同的频率来变换TIM的输入时钟频率;
to:IJK: 测频精度0.004%FULL 不算高,我用51单片机再加外围分频电路能实现此精度; 测频只跟晶振的稳定性有关系,误差可修正;
to dl_shuang: 要求单个周期测出,但可以考虑滤波算法;

网友G:
150HZ绝对可以,我用过。但是25000HZ就不行。因为STM32内部总线频率是72,如果用TIM1定时器做,也就是定时器的频率是72M,测量的时候最小误差也是1/72m,也就是晶振多振一次少一次而已,25000/72m =0.034%了。这个精度完全达布道要求,跟何况你的外部电路处理也是有偏差的。

网友C:
to 香主:量程范围为1Hz~50KHz, 精度为±0.004%FULL, 即±2HZ; 用TIM的PWM输入方式,再根据不同的频率来变换TIM的输入时钟频率;
to:IJK: 测频精度0.004%FULL 不算高,我用51单片机再加外围分频电路能实现此精度; 测 ...
引用 楼主:

1Hz的±0.004%,怎么可能是±2Hz呢?  :lol

网友C:
STM32定时器的PWM输入方式测量频率和占空比,是通过计算输入信号上升和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实现的,STM32定时器的最高输入频率是72MHz,即它的精度是1/72MHz。

下面以50kHz为例分析一下:如果以72MHz的频率对50kHz的输入信号计数,计数器计满1440个周期刚好是50kHz,假如出现误差或输入信号不是50kHz,倒推计数器数值1441或1439,得到49965.3Hz或50034.7Hz,这里可以看到误差在(34~35Hz)/2之间,达不到你要求的+/-2Hz或+/-0.004%的要求。

结论:如果你认同我上面的分析,则STM32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不知道你用51单片机再加外围分频电路是如何实现±0.004%精度的,请与大家分享一下;也许你计算错了。

网友C:
按照我在16楼的计算方法,简单地推算了一下,计数器的频率需要达到1.25GHz,才能达到你要求的±0.004%精度,即50kHz/0.004%=1.25GHz。

因此,我非常地想知道,你是怎么在51单片机上实现这个精度的?

网友H:
我也特别想知道:lol

楼主:
用51定时器门控方式,外部加分频电路,统一将频率降至1~50Hz之间;即可;
香主,STM32定时器功能这么强大,时钟和信号输入都有分频电路,而且定时器之间也能级联,我用STM32的目的是想省去复杂的外围分频电路;我想STM32肯定能行,只有还没有找到组合方式;大家有好的思路请提出来,通过这样的讨论,能加深对定时器的应用,实±0.004%精度

网友C:
用51定时器门控方式,外部加分频电路,统一将频率降至1~50Hz之间;即可;
香主,STM32定时器功能这么强大,时钟和信号输入都有分频电路,而且定时器之间也能级联,我用STM32的目的是想省去复杂的外围分频电路;我想S ...
引用 楼主:

请问50kHz的信号,你使用什么分频系数,将频率降至1~50Hz之间?

再请问49.998kHz的信号,你使用什么分频系数,将频率降至1~50Hz之间?

你的要求是0.004%,也就是说可以区分开50.000kHz和49.998kHz的信号,不知道你使用51定时器门控方式,再外部加分频电路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I:
香主的最后一个问题似乎难道很大,很想知道楼主是如何做到的

楼主:
提高51单片机的晶振频率,按0.2uS时钟周期来测的话,要测20ms(即50Hz)时间的话,还是能保证这个精度的,即使有0.8uS的误差,也能达到0.004%的误差;
TO 香主: 50KHz 按1000分频,不就50Hz;
各位大侠,还是帮俺考虑下STM32问题吧

网友C:
50kHz按1000分频是50Hz,那么49.998kHz按1000分频得到49.998Hz,你怎么测量得出来呢?

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楼主:
50Hz能测出来,49.998Hz也能测出;:)
49.998Hz即20.0008mS; 而定时器的时钟为0.2uS;有跳码但能测出去;
低频测周嘛,频率越低,精度越高喽;
香主,要说话算话,我已回答你的问题,那你也要解决我的燃眉之急呀 :lol

网友D:
感觉LZ的限定条件太苛刻。软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硬件,但不见得能全部替代。LZ的例子来说,用STM32可以减少一部分 分频电路,但不能全部不用。

楼主:
但我感觉STM32 的定时器硬件功能很强大呀,能否用两个定时器,一个分频而另一个测频率;

网友D:
但我感觉STM32 的定时器硬件功能很强大呀,能否用两个定时器,一个分频而另一个测频率;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值得一试

网友C:
50Hz能测出来,49.998Hz也能测出;:)
49.998Hz即20.0008mS; 而定时器的时钟为0.2uS;有跳码但能测出去;
低频测周嘛,频率越低,精度越高喽;
香主,要说话算话,我已回答你的问题,那你也要解决我的燃眉之急呀 :lol ...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明白了,你不是要在一个周期内就得到结果,可以是在1000个周期甚至更长时间内,只要有个平均值就可以,是这样吗?

网友C:
但我感觉STM32 的定时器硬件功能很强大呀,能否用两个定时器,一个分频而另一个测频率;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

可以使用定时器的主从方式实现。假定定时器x是主,定时器y是从。

1)把输入信号作为外部时钟送到定时器x的外部时钟输入引脚TIMx_ETR;
2)假如要做100分频,就在定时器x的任意一个通道使用系数100进行输出比较;配置这个通道在每次比较成功时产生一个中断;
3)把这个通道的输出通过级联作为定时器y的控制输入,定时器y用这个信号作为计数器的使能信号,启动计数器计数;
4)在定时器y开始计数后,在每次定时器y的更新(溢出)中断程序中记录下中断次数
5)在下次定时器x的输出比较中断时,读出定时器y的计数器的内容,在结合定时器y的更新中断次数,就可以算出定时器x的两次输出比较的间隔,既此可以算出输入到定时器x的信号频率。

楼主:
做了实验,能实现要求。感谢万能的STM32 , 阿门!

网友C:
做了实验,能实现要求。感谢万能的STM32 , 阿门!
引用 楼主:

楼主不妨把你的实验程序贴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香主,公司里对所有的图文文件进行了加密处理,一旦打开过就无法进行拷贝复制了;不然肯定贴出来:(

网友C:
不好意思,香主,公司里对所有的图文文件进行了加密处理,一旦打开过就无法进行拷贝复制了;不然肯定贴出来:(
引用 楼主:

哈哈,不强求的;能谈点体会就可以了,:lol

网友J(2011-06-10):
怎么实现高精度检测频率啊

网友K(2012-08-10):
如果不求占空比。
把tim1时钟源设置为从引脚输入的待测信号。用另一个tim定时读tim1数值。差值除以间隔就是频率

我试过到36M是没问题的

网友L(2014-04-02):
引用 网友C:
请问50kHz的信号,你使用什么分频系数,将频率降至1~50Hz之间?

再请问49.998kHz的信号,你使用什么分频 ...

香主,PWM输入捕获中,如何根据要测的信号频率和周期计算单片机需要的主频?例如我要测1~50k HZ .精度千分之三,这单片机主频要求多高?

网友M(2014-09-24):
引用 网友C:
1)请说明你要求的频率范围,不要说是1Hz~1MHz,
因为0.004%对不同的频率意味着不同的数值。

你好,我这边在用STM32进行RTC校准,使用方法如下:使用TIM5通道4的输入捕获功能来测量HSE(32768Hz),TIM5的时钟配置为外部触发模式1,TIM5的时钟是20M(0.9ppm)的高精度有源晶振产生,连接在TIM5的通道1上。程序设计采用常用的输入捕获测频法,通过两次输入捕获中断,纪录相应的CNT值,来进行频率的求解。测试发现,测得的LSE频率为32768.59Hz(偏差较大),大约偏差为18ppm。而我用RTC_AF1输出1Hz信号,与GPS的1PPS信号比较,测试2个小时,发现大约延时为8ms,计算得到的偏差大约为1.1ppm。因为系统对RTC时间精度较高,所以所选RTC晶振精度较高(大约3ppm),这边想问下是不是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测出的频率偏差这么大,如果我用测得的偏差去校准RTC,不是会变的更差?使用示波器对20MHz时钟信号进行测试,波形较好,频率也很精确。希望大家帮忙想下,谢谢啦!也可以给我发下邮件:liangwei.fang@boundarytech.cn。多谢!

网友N:
这个可以用测量周期的方法,等精度频率计的方法即可;这个精度要求并不高

网友O:
,0.004%就是 万分之0.4,一般的晶振 误差约万分之1,,确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