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工具!

楼主(2010-10-26):
有了几颗NUC芯片,没有配套开发工具,只能尝试JLINK ?
谁有闲置的工具没?

楼主:
哪个代理商有货?
请推荐个.

网友A:
楼主自己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楼上灌水呢.
百度能搜到`库存`?

楼主:
哪个代理商有货?
请推荐个.

楼上如果找到了,或者知道,还请不钦赐教.

网友B:
用JLINK应该也可以吧

我试过用ULINK2是可以用来调试NUC1XX的.

理论上只要能支持CM0, 就可以用.

网友C:
在力源买了个nu-link

网友D:
自己DIY一个CoLinkEx,可以用于CoIDE、MDK和IAR。 www.coocox.org

网友E:
去参加研讨会估计能送一个

网友F:
找代理商或去参加研讨会,不知道现在还有没

网友G:
参加研讨会,除了能听点技术经验外,赞助的厂商会提供几个板板,可以争取一个

网友H:
几颗NUC芯片是什么??
51的话,万力就有,打电话去买就好了.
M0听说有送的...

网友I:
万利:LPC51大量现货库存,M05x足够的现货,NUC也是现货。

网友J:
JLINK
uLINK
NULINK
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