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运放,深度负反馈的两个重要概念

楼主(2010-10-26):
(无正文)

网友A:
在深度负反馈时,运放处于线性工作区,正常工作,+、-两端电压接近相同(虚短),电流接近为零(虚断),即运放是个高阻抗,高灵敏的放大器,仅此而已。虚短和虚断,造出这两个概念本来是为了形象化解释,但却似乎让人跟晕了。

网友B:
只有负反馈时才会有虚短和虚断,运放输入电阻很大,流入的电流接近0,可以“认为”断开了。运放的放大倍数特大,而输出又有限,所以必然是运放输入同反相电压差特小,要不怎么有A*(V+-V_)=有限值呢,而这个特小就是我们所谓的虚短。

网友C:
在深度负反馈的条件下,1+T的数值很大,如果串联负反馈,在输入端的净输入电压为0,所以就有虚短,在有限的输入电阻上产生的电流也为0,所以有虚断的说法,并联负反馈,在输入端的净输入电流为0,有虚断,在有限的输入电阻上产生的电流也为0,所以有虚短的说法。

网友C:
上面的理论是我看了书之后的解释,不知道楼主明白了没有

网友D:
虚断,很好解释,就是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
虚短要在深度负反馈时才有。
具体看公式,G=A/(1+AF),如果运放的开环增益A足够大,那么负反馈一定是有深度的,既G=1/F。
那么运放负端电压Vf=Vo/G。G=Vo/Vin,所有Vf=Vin

网友E:
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没有变化,即使深度负反馈时,运放的输出仍然等于净输入乘以开环放大倍数

楼主:
1+AF》1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