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控制LED

楼主(2010-10-26):
在Keil中运行正确,但在Proteus中运行时却无响应,也没有
提示什么错误!出现什么问题了呢!还请大家帮帮我

//----------------------------------------------
//--------------------外部中断控制LED----------------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0^0;
//              主程序
void main()
{
   LED=1;
   IE=0X81;
   IT0=1;
   while(1);
}
//   中断函数
void EXternal_Interrupt()  interrupt 0
{
   LED=~LED;
}

网友A:
谁都别信,下到单片机上看看。keil的可靠性大于P

网友B:
这个外部中断是由谁来产生的?

网友B:
程序本身事对的!

网友C:
仿真时应该使外部中断0口接地,使产生中断

网友D:
应该设IT0=1是下降沿方式
同时还要考虑按键去抖才能达到实用方式
sbit LED=P0^0;
//              主程序
void main()
{
   LED=1;
   IE=0X81;
   IT0=1;
   while(1);
}
//   中断函数
void EXternal_Interrupt()  interrupt 0
{
   LED=~LED;
   delay_50ms();  // 去抖
   IE0 = 0;            // 清标志
}

网友E:
很明显中断没有被触发,怎么会有反应呢.应该用定时器吧

网友F:
外部中断可有触发
建议用定时器中断做

楼主:
解决问题:在Proteus中,开关“BUTTON”中的“Other Properties”中的值为:“{PACKAGE=NULL}”,把这个值删除了就可以运行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G:
NULL时空的意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