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有个系列的PSOC的核是M8C的?

楼主(2010-10-26):
请问M8C的核是那家公司的产品啊?

网友A:
应该是Cypress自己搞的。找不到明确的资料。

楼主:
楼上的能确定吗?我看其他的PSOC有的是51核,有的是ARM核都不是CY的,我想这个M8C也不是?

网友B:
M8C是一系列的(即PSoC1)以前也有网友问的。
PSoC1,PSoC3,PSoC5区别:
原文:https://bbs.21ic.com/icview-202849-1-1.html
特性
PSoC 1
PSoC 3
PSoC 5
内核
M8C (4 MIPS)
8051 (33 MIPS)
ARM Cortex-M3 (100 DMIPS)
存储容量 (Flash)
Up to 32KB
Up to 64KB
Up to 256KB
工作电压1.71V to 5.25V
0.5V to 5.5V
0.5V to 5.5V
功耗Active:
2mA

Sleep:
3uA

Active:
1mA

Sleep: 1uA, Hibernate: 200nA
Active:
2mA

Sleep:
2uA, Hibernate: 300nA

模拟特性Up to 14-bit resolution @ ± 1.53% Vref Accuracy
Up to 20-bit resolution @ ± 0.1% Vref Accuracy
Up to 20-bit resolution @ ± 0.1% Vref Accuracy
可编程逻辑Limited
Yes
Yes
LCD  Control Only
Control + Drive
Control + Drive
接口
FS USB, I2C, SPI, UART
FS USB, I2C, SPI, UART, CAN, LIN, I2S
FS USB, I2C, SPI, UART, CAN, LIN, I2S
IO (w/ CapSense)
Up to 64 (44)
Up to 72 (62)
Up to 72 (62)

网友B:
这个论文里面提到一下。只是感觉比较逗,大家都知道M8C是它公司生产的,可惜连它自己上面都没有明确资料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