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Screen的设计用什么开发工具?

楼主(2010-10-26):
我只安装了Creater软件,能用这个设计吗?

网友A:
可以用psoc designer

楼主:
Creater能用吗?

楼主:
我看那个PSOC5的硬件芯片选择时,只有TMA110,没又TMA120,那怎么才能将TMA120加进到PSOC的项目中呢?

网友B:
creater好像是老的编辑器,没有使用过,建议使用psoc designer5.0,在http://www.cypress.com上可以下载到的,这个软件包含了psoc差不多所有的型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知你用的是哪个版本,我用的Service Pack 2 - Build 445 - Oct 13, 2008有TMA120

楼主:
Go_Psoc说的是Creater还是Designer?
要是没有是不是还得打补丁啊?

网友A:
我说的是designer,我用的版本有,新版本我没有注意

楼主:
那怎么才能得到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是说designer呢吗?在这里下载http://www.cypress.com/?rID=34517#DOWNLOAD

楼主:
不是,我说的是我的版本上没有CY新出的芯片型号,或者是新的用户模块,我怎么才能得到新的用户模块和新的硬件型号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是什么型号?truetouch的吗?你可以找代理商要一个

网友C:
怎么我在CYPRESS网站下载的psoc designer 5.0 选器件的时候没有TMA110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的,不同的版本,你找代理商要一下吧

网友D(2010-11-30):
估计现在也没有TMA1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