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 电源 问题

楼主(2010-10-26):
大家好 我有个问题  需要大家的帮助   我家的电视  用着用着就没电   我打开机盖看了一下   线路板上的保险烧断  后来我又换了一个新保险后   一开电源  保险有烧坏  请问大家这是电路板上哪个元件烧坏了

                                                                       至此感谢

网友A:
买个新电视吧

网友B:
一般都是电源损坏了,建议你更换主板或直接买一个吧,当然,如果你想用来学习的话就不一样了。

楼主:
我不想再买一个 可是以花上钱了  不能浪费吧  其实我是想借这次机会学习一下     请问可能的话是哪个件坏了 ?

网友C:
从你的提问可以看出你对电视机电路并不了解,学习的话太困难了。

专业问题专业人士搞定,建议还是花点钱请专门修家电的维修下吧。

网友D:
仔细研究下板子,肯定某个器件坏了,导致电流增大,保险丝断开,

楼主:
问题我以解决  谢谢大家的提议    谢谢

网友E:
晕,电视烧保险的原因不少,看楼主如此轻松解决,多半是消磁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