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工作原理?

楼主(2010-10-26):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电容式触摸屏采取的是两面都布有透明传导材料的全玻璃结构。在屏的四周分布着低电压.形成一个低电压交流电场。当用户触摸屏幕时,四边电极发出的电流会流向触点,产生一个电压差。电流的强弱与手指到电极的距离成正比。位于触摸屏后的控制器便会根据电流的比例及强弱,准确计算出触点的(X,Y)位置,并把结果传给电脑。

可是具体的是怎么计算的,哪位高手可以说的更详细些,怎么知道电流变化的位置呢?

网友A:
具体的其实就是 简单的比例换算,减掉偏移然后除以斜率即可。

建议先去网上充下电(真的很简单)。

网友B:
开始慢慢来嘛

楼主:
2楼能否再具体点,把公式列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