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0-26):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百度 google找

网友B:
一个约定好的串行通信协议,类似于UART和SPI,只是通信协议和硬件不一样

网友C:
iic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真懒

楼主:
通信用的,很简单,两条线。一条时钟线,一条数据线。传输一个数据需要四个步骤——1启动,2传输,3确认,4完成。如果有i2c模块的话,可以直接跟i2c芯片通信,没有的话就需要你适当的设置时钟线与数据线的高低电平,来模拟上述四个步骤来通信~

网上查到的,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D:
一种通信协议

网友E:
I2C通讯协议.大部份芯片都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