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图的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26):
R95上端应该接3P3V_SYS

网友B:
R94应该用做上拉用得,R95用作限流电阻

网友C:
此电路是正确的,是电平转换电路,R95不能接3.3V,否则高电平时输出电压由于BC结导通比1.8V要高了。

网友A:
我以为1P8V是8V呢,1.8V就没错。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做输入时利用三极管CE反接有一定的放大倍数的原理实现。

楼主:
这是电平转换电路吗?

网友C:
不是电平转换电路,搞个三极管干吗?

网友D:
最基本的共基放大电路,左边是输入。
加个电阻就看不出来了吗?

网友C:
XWJ真厉害,看出是共基放大器。
放大器在极限条件下就是开和关,在这里就是电平转换器。

网友E:
94上啦拉,95限流,96上偏置
OD_TDI=0, CPU_TDI=0.
OD_TDI为1是限制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