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2897 按照官方电路图 OUT没输出 请教下

楼主(2010-10-26):
电源一:VIN 输入25V  电流0.1A
电源2: Vdd 和  PVDD  13.5V 电流0.3A
RDEL2.5V RTON2.4V RTOFF2.9V VREF5V
RSLOPE 1V  FB 5V SS 1.5V
AUX 12V OUT 没输出 (N开关管电压为零 芯片坏了么??)
LINEUV 1.4V LINEOV 0(电流没有,互感器没用)
想不出哪儿出问题了  求教高人指点

网友A:
有时候给的参考自己就是不能用

别人用怎么都是对的

慢慢对照  图

楼主:
和资料对照 参数都在范围内  就是没 主开关输出波形  闷

楼主:
看别人做的都正常 特意照着做 就不正常

网友A:
很多的条件都有可能影响你的调试

从驱动开始看吧   控制板如果没有问题  那就是保护了   :)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图呢?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你的图  不是pdf上的

网友C:
却是跟资料上图有差别。

楼主:
原理图 和 这张上的 一样的

网友D(2011-02-26):
2987和2897a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