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解惑

楼主(2010-10-26):
我在书上看到到说:为了减少流过射级跟随器的空载电流,用恒流源做负载,就能够将恒流源负载上设定的电流全部从负载中吸取,所以没必要像使用电阻做负载那样,预先让超过必要的空载电流流动。
我的问题是: 当输出短路和开路时,射级输出器的电流、恒流源电流、输出电流如何分配?

网友A:
恒流源做负载就是利用大很大的交流阻抗,使得交流信号全部加载在负载上。交流分析时可以把恒流源当成开路

网友B:
上面的电路原理是这样的:Q1是跟随的作用,D2的稳压管可以稳定Q1的静态工作点和Q2的静态工作点,Q3使用恒流负载,在输入交流信号的时候,相当于以Q3的CE作为放大器的负载(很大),根据交流的放大倍数的(Rce//RL)/R7,可以根据负载的阻抗来计算电路的放大倍数,所以楼主的问题可能是对整个电路没有理解清楚造成的

楼主:
我主要是不明白为什么以电阻替换恒流源,空载时要流过必要大的空载电流?换为恒流源就不许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