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回调函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26):
有人能通俗易懂的说说回调函数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雇人,分工、授权。

网友B:
抽象一点就是底层调用顶层的函数。
最常见的就是库调用用户函数,比如库要在某个时候调用用户定义一个函数,但它又不知道用户会将这个函数定义为什么名字,所以它就先定义一个函数指针(用于规定此回调函数的原型),然后通过此函数指针调用用户函数。
而用户要做的就是在某个时刻将自己的函数地址赋值给库的函数指针,而用户他自己的函数即是回调函数。

网友C:
谢谢,基本上大致看懂了。

网友D:
有没有大侠做过通过 串口, 或者CAN总线,或者是USB,网线,什么的进行单片机flash程序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