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接口使用请教

楼主(2010-10-26):
我的103VE系统需要用FSMC接口扩展多通道DAC芯片,芯片有/CS、R/W和通道选择信号A1、A0控制信号;我不想使用144脚封装的片子,也不想使用地址锁存器,希望这样连接信号:
103VE信号         DAC信号
NE1-----------------/CS
NWE----------------R/W
A16-----------------A0
A17-----------------A1
D15~D0----------D15~D0
是否可以实现对DAC芯片的正确写操作?如果说不能实现,是为什么?谢谢!
另外:在72M系统FSMC进行一次写操作,不考虑其他因数的话,时间最短是多少?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可以这样使用。

在72M系统FSMC进行一次写操作,不考虑其他因数的话,时间最短是4~5个系统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