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DS1.2下如何实现自己的debug函数

楼主(2010-10-26):
(无正文)

网友A:
gcc会找到相应的库函数,在ads中没有相应的库就会报错,跟具体的编译环境有关。

楼主:
那意思就是没办法实现这个功能了?

网友A:
当然有了,你自己写printf或者包含ads提供的库,使用semihosting功能都可以啊。
建议lz还是先去学习下编译以及系统的基础知识。

楼主:
当然有了,你自己写printf或者包含ads提供的库,使用semihosting功能都可以啊。
建议lz还是先去学习下编译以及系统的基础知识。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发生这个错误时因为ads的库里没有包含printf的函数?
那我敢肯定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因为printf函数就是我自己写的
之所以没有编译通过,我猜是由于ads不支持带可变参数的宏

网友B(2015-10-08):
现在用ADS的很少了,我用ADS1.2测试了一下,它也支持可变参数的宏,但是没有找到可变参数与单个参数共用一个宏的办法,只好针对printf的单个参数和多个参数分别写了一个宏,有经验的大神希望能贡献一个合二为一的。下面是我的方法,在ADS1.2环境下亲测可用:
#define DEBUG_ENABLE 1          //是否使能 1:使能 0:禁止
#if DEBUG_ENABLE
#define DBG(info) printf("\r\n%s\r\n",info)
#define DBGFMT(format,...)   printf("\r\n"format"\r\n",##__VA_ARGS__)
#define DBG_WHERE(info) printf("\r\n%s,line:%d,%s\r\n",__FILE__,__LINE__,info)
#define DBGFMT_WHERE(format,...)   printf("\r\n%s,line:%d,"format"\r\n",__FILE__,__LINE__,##__VA_ARGS__)
#else
#define DBG(info)
#define DBGFMT(format,...)
#define DBG_WHERE(info)
#define DBGFMT_WHERE(format,...)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