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种屏的资料

楼主(2010-10-27):
这是一款MTK手机,我想用单片机驱动这手机的液晶屏,没有资料,不知道怎么接线,哪位仁兄有资料,给老弟共享下?这屏是方屏,可能是128*128或者130*130的。

以下两张图片是我改装好的,焊到万用板上。

正面

背面

今晚光顾着和别人聊天了,没有时间弄这个屏。图中有屏的编号,哪位有相关资料?

楼主:
:L 两天了,还是0回复。

网友A:
把屏的型号贴,屏的接口贴出来,看是串口还是并口.
诺基亚3300的屏是130*130,STN串口的.驱动芯片是S1G15G10.

网友B:
如果有人看到这个图就知道屏幕资料,那么要么是用过,要么是神仙,:lol

数数有多少个脚,看看排线上有没有7730这样的数字,一般就是芯片的型号。或者有厂家标志,去其网站上查,驱动芯片是那种。

这种屏幕应该是赛格货,查出驱动芯片,很容易点亮的。

楼主:
昨晚已经把屏拆下来了,自己焊了线,晚上上图。

网友A:
找到资料的希望太小了,还是找个逻辑分析仪吧,屏亮的时候取数据自己分析,淘宝上的好多无资料屏都是这样开发的.或者自己用单片机去读这些数据分析,我一直想做但从来没试过.N年前210元收了6个日本京瓷的DS-110小灵通看上了显示屏,屏是288*192点阵的单色屏,屏本身无负压,估计是SED1335驱动的屏上有EPSON字样,但从来没点过,一直放着.

网友A:
参考一下吧.

GWMC5526        1.4"        128*128        24.57×25.86        NT7573;1 LEDs         CSTN
GWMC5527        1.4"        128*128        24.57×25.86        ST7636R,1 LEDS         CSTN
GWMS5555        1.4"        128*128        24.57×25.86        S3B33BG        CSTN
GWMC5680        1.4"        128*128        28.78×20.85        CF1.4  TIC-GIANT        CSTN
GWMC5521        1.47"        128 X128        26.10×26.87        S6B33B6        CSTN
GWRM5559        1.47"        128*128        26.10×26.87        UC1697U        CSTN
GWMS5611        1.47"        128*128        26.10×28.15        S6B33B6        CSTN
GWMC5623        1.47"        128*128        26.10×26.87        S6B33B6        CSTN
GWMS5678        1.47"        128*128        26.10×26.87        S6B33BG        CSTN
GWMC5689        1.47"        128*128        26.10×26.87        S6B33BG        CSTN
GWMC5690        1.47"        128X128        26.10×26.87        S6B33BG        CSTN
GWMC5696        1.47"        128*128        26.10×26.87        S6B33BG        CSTN
GWMC4506        1.5"        128X128        26.10×28.15        S6B33B2        CSTN
GWMC4824        1.5"        128X128        26.10×28.15        SSD1779Z        CSTN
GWMC4918        1.5"        128*128        26.10×28.15        S6B33B3        CSTN
GWMC4926        1.5"        128*128        26.10×28.15        ST7636        CSTN
GWMC5002        1.5"        128*128        26.10×28.15        NT7525        CSTN
GWMC5111        1.5"        128*128        26.10×28.15        S6B33BD        CSTN
GWMC5114        1.5"        128*128        26.10×28.15        S1D15G17        CSTN
GWMC5210        1.5"        128*128        26.10×28.15        S1D15G17        CSTN
GWMC5268        1.5"        128*128        25.7×27.5        NT7571        CSTN
GWMC5309        1.5"        128*128        26.10×28.15        ST7636R        CSTN
GWMC5317        1.5"        128*128        26.10×28.15        IC:NT7571        CSTN
GWMC5319        1.5"        128*128        26.10×28.15        TL0482        CSTN
GWMC5411        1.5"        128X128        26.10×28.15        S6B33B6        CSTN
GWMC5450        1.5"        128X128        26.10×28.15        ST7636R
        CSTN
GWMS5513        1.5"        128*128        26.10×28.15        S6B33B6 BL: Sigle LED         CSTN
GWMS5574        1.5"        128*128        26.10×28.15        S6B33B6        CSTN
GWMS5585        1.5"        128*128        26.10×28.15        S6B33B6        CSTN
GWMC5649        1.5"        128X128        26.10×28.10        S6B33B6        CSTN
GWMC4714        1.52"        130X130        27.29×27.29        S1D15G10 / PCF8833        CSTN
GWMC5561        1.72"        160*128        27.25×34.07        UC1698        CSTN
GWMC5573        1.72"        128*160        27.25×34.07        S6B33BC        CSTN
GWMC5615        1.72"        128*160        27.25×34.07        S6B33BC        CSTN
GWMC4772        1.77"        128*160        28.022×35.0        S6B33B2B03-B0CY        CSTN
GWMC4917        1.77"        128*160        28.022×35.0        S6B33B9        CSTN
GWMC5147        1.77"        128*160        28.0×35.02        RM4772(S6B33B2)+OLED(80*RGB*46)(SSD1303T3)        CSTN+
OLED
GWMC5328        1.77"        128X160        28.02×35.03        NT7553        CSTN
GWMC5494        1.77"        128*160        28.022×35.0        S6B33BC        CSTN
GWMC4984        3.2"        320*240        67.19×50.39        CSTN 320RGBX240         CSTN

网友C:
找到资料的希望太小了,还是找个逻辑分析仪吧,屏亮的时候取数据自己分析,淘宝上的好多无资料屏都是这样开发的.或者自己用单片机去读这些数据分析,我一直想做但从来没试过.N年前210元收了6个日本京瓷的DS-110小灵通看 ...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是个好办法

楼主:
手头没有逻辑分析仪,只能自己瞎搞了,希望能成功,这几天太忙了,闲的时候继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