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一些PIC877的试验,下一步?

楼主(2010-10-27):
本人回一些PIC的简单试验,也能写出一点C程序,请问高手,继续发展,学习ARM?或其他?恳请指点。多谢!

网友A:
学会做复杂点的实验,写出漂亮的C代码,用PIC做出真正的产品。

如果这些都没学会,即使学ARM也只是懂了三个字母A R M罢了。。。

网友B:
狂看手册,
PIC的编程模型和汇编语句,要搞的滚瓜烂熟。
彻底搞懂基于定时器中断的跑马灯的任何一个细节。

然后,搞懂单片机常见外设的原理,如UART,SPI,I2C,ADC。。。。,
熟悉其原理,协议,电气特性,关键评价指标。

有事没事,就仔细阅读PIC器件手册。

唯手熟而,熟练才能谈得上精通,
借用乒乓球运动员比赛常讲话:
要抠的细。

网友C:
一定要注意细节,你总不想你的产品有BUG吧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看来本人还是太浮躁了,还需要再下工夫。希望各位多指导,谢谢!

网友D:
狂看手册,
PIC的编程模型和汇编语句,要搞的滚瓜烂熟。
彻底搞懂基于定时器中断的跑马灯的任何一个细节。

然后,搞懂单片机常见外设的原理,如UART,SPI,I2C,ADC。。。。,
熟悉其原理,协议,电气特性,关键评 ...
引用 网友B:

:) 支持!很强硬!:handshake

网友E:
这里高手真多!

网友F:
LS就不要吹捧了。

所谓的高手只不过是过来人而已,
或许自己就在这个上面吃过亏.

网友G:
………………
…………………………

然后,搞懂单片机常见外设的原理,如UART,SPI,I2C,ADC。。。。,
熟悉其原理,协议,电气特性,关键评 ...
引用 网友B:

熟悉这些协议的纯粹脑残,单片机已经有这些模块又不是让你去用IO模拟。

把主要精力用在一个程序逻辑上怎么设计,而不是这些外围驱动怎么用代码写,外围驱动代码网上大把大把的,随便对着手册上的寄存器设置看一遍代码基本就懂了。

串口发送接收,为什么别人用队列,而你自己就会用一个全局变量去接收?
还有,在程序流程上,为什么别人用状态机,而自己只会顺序执行?

网友F:
LS的说法不对。

经常看到有些新人,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很多都是超别人的代码。
另外,
就PIC来说,
LS敢说你不看I2C协议,能使用的好PIC的I2C模块?
不熟悉协议原理,模块不会使用的好。
另外单片机不是纯软件系统,对做产品来说,不懂硬件基本上白搭。

至于啥状态机,啥队列相反是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F:
搞单片机的电工,基本上就是高级工匠,细节决定成败。
而且硬件是基础,
并且硬件出错以后纠错成本大,纠错时间长。

搞单片机要高度重视硬件。

相反软件相对于上位机,一般来说并不是很难。

网友H:
个人感觉硬件还是很重要的,相比软件就比较随意了!

网友G:
LS的说法不对。

经常看到有些新人,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很多都是超别人的代码。
另外,
就PIC来说,
LS敢说你不看I2C协议,能使用的好PIC的I2C模块?
不熟悉协议原理,模块不会使用的好。
另外单片机不是纯软件 ...
引用 网友F:

如果说队列或者状态机时很简单的东西,只能说你太菜了!

网友F:
也许你认为很难。

但我认为确实很简单。

本人算是从纯软转到单片机,
从一开头就从来没有只会顺序执行,
当然觉得队列更是小菜一碟。

网友G:
那是因为你还没深挖,只学个皮毛就自命不凡!

网友F:
那是因为你还没深挖,只学个皮毛就自命不凡!
引用 网友G:

阁下根本不知我的情况,
假设本人软件一般偏下吧。
阁下既然这样说,阁下那一定很厉害,至少是中等偏上吧

那就愿闻其详,阁下做过什么神奇项目,
阁下的状态机用的如何神奇?
阁下的队列如何和我等不同?

能否举例展示一二???

否则,
我觉得阁下和泼妇骂街无异啊

网友F:
这是16楼去年在侃单片机版本上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light=%2Balamo2009

我现在用以下方法试过
1.用IO口模拟他的时许
void signal()
{
RA5=0;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RA5=1;
}
/******信号采集********/
void Rec_data()
{
unsigned char i;
di();
RA5=1;
for(i=5;i>0;i--);
signal();      //----------1--------------//
data1=Rev;
signal();    //----------2--------------//
data2=Rev;
signal();      //----------3--------------//
data3=Rev;
signal();      //----------4--------------//
data4=Rev;
signal();      //----------5--------------//
data5=Rev;
signal();      //----------6--------------//
data6=Rev;
signal();      //----------7--------------//
data7=Rev;
signal();    //----------8--------------//
data8=Rev;
signal();    //----------9--------------//
data9=Rev;
signal();       //----------10--------------//
data10=Rev;
signal();    //----------11--------------//
data11=Rev;
signal();    //----------12--------------//
data12=Rev;
signal();              //----------13--------------//
data13=Rev;
signal();     //----------14--------------//
data14=Rev;
signal();      //----------15--------------//
data15=Rev;
signal();      //----------16--------------//
data16=Rev;
signal();    //----------17--------------//
data17=Rev;
signal();    //----------18--------------//
data18=Rev;
signal();    //----------19--------------//
data19=Rev;
signal();    //----------20--------------//
data20=Rev;
signal();    //----------21--------------//
data21=Rev;
signal();    //----------22--------------//
data22=Rev;
signal();    //----------23--------------//
data23=Rev;
signal();    //----------24--------------//
data24=Rev;
RA5=0;
// data_H=(data1<<7)+(data2<<6)+(data3<<5)+(data4<<4)+(data5<<3)+(data6<<2)+(data7<<1)+data8;
data_M=(data9<<7)+(data10<<6)+(data11<<5)+(data12<<4)+(data13<<3)+(data14<<2)+(data15<<1)+data16;
data_L=(data17<<7)+(data18<<6)+(data19<<5)+(data20<<4)+(data21<<3)+(data22<<2)+(data23<<1)+data24;
data=((unsigned int)data_M<<8)+data_L;
ei();
}

就阁下这程序水平,难怪视状态机,队列这种自然而然的思想为神物。
看来阁下的水平还远算不得中上.

另外阁下的毛病得改改,看看前面的帖子,
我只是不同意你的意见而已,
你咋就这样呢?

到论坛上来冲大头蒜???

算了,
算我倒霉。

网友G:
我更倒霉!
遇见一个断章取义的水货!
跟没用过状态机或者队列的人说话真累!
一个I2C都搞不定的人,不要再谈程序逻辑!先把MCU内部各个模块的驱动搞明白,再谈程序逻辑!

算了算了!
你很牛行不!
淡定淡定!

网友F:
我更倒霉!
遇见一个断章取义的水货!
跟没用过状态机或者队列的人说话真累!
一个I2C都搞不定的人,不要再谈程序逻辑!先把MCU内部各个模块的驱动搞明白,再谈程序逻辑!

算了算了!
你很牛行不!
淡定淡定! ...
引用 网友G:

阁下是神仙吗??
能掐会算??

知道啥叫伪命题??
真够无耻的。

网友F:
还有这样无耻的人!
能掐会算我跟没用过状态机或者队列!!!
能掐会算我I2C搞不定???

神经有毛病吧?

网友F:
还我断章取义?
一方面吵嚷时间不够,
一方面还大量的signal();函数调用。

连C基本的东西都不懂,难怪觉得队列就不得了了!

网友A:
视角不同决定结论差异,不要打嘴仗了,两个朋友没有根本矛盾,都强调了要重视基础,对于新人这样就够了,一定要和谐。

纯粹的讨论某个人是不是高手,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俺的观点:只要这个人能把他掌握的电子知识和他从事的行业密切、可靠、高质的结合起来,那这个人就是高手,而且是绝顶高手,否则意义不大。

网友G:
还我断章取义?
一方面吵嚷时间不够,
一方面还大量的signal();函数调用。

连C基本的东西都不懂,难怪觉得队列就不得了了!
引用 网友F:

既然这家伙不想淡定,咱们就继续……
把这个帖子搞火
shizaigaole发表于 2010-7-14 16:11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订阅 报告 收藏 分享 评分

楼主: STM32 I2C 问题

看看你那些破帖子,全是搞驱动的,能用上队列状态机?
赶紧好好把你的i2c搞定再来叫!就这i2c的问题还是今年7月份的。水货就是水货!

知道那个signal()函数是干嘛的不?你是不是就知道字面意思!
说你水货感觉有点抬举你了!

网友G:
还有这样无耻的人!
能掐会算我跟没用过状态机或者队列!!!
能掐会算我I2C搞不定???

神经有毛病吧?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吃屎没把最擦干净?
揭你短你就不高兴了,就开始骂人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封贴吧!
这帖子很难淡定!

网友F:
typedef struct __I2C_SEND_BUF_QUE
{
  u8 buf[3][132]; //前两个字节为数据长度,第三个第四个字节为内存地址
  u8 outPos;
  u8 inPos;
  u8 len;
} I2C_SEND_BUF_QUE;

I2C_SEND_BUF_QUE sendBufQue;

void InitsendBufQue()
  {
    sendBufQue.outPos = 0;
    sendBufQue.inPos = 0;
    sendBufQue.len = 0;
  }

if(sendBufQue.len > 0)  // 缓冲区有待写入的数据
  {
    //。。。。。。
    。。。。写I2C其他代码
   //...................
        //判别本数据帧是否写完成
    lenCount += lenInPage;
    if(lenCount >= AllLen)
    {
      sendBufQue.len--;
      if(++sendBufQue.outPos == 3)
        sendBufQue.outPos = 0;
      lenCount = 0;
      curPage = 0;     //为下一帧做好准备
    }
  }

void WriteParam(unsigned char *pSource, unsigned short startAddr,unsigned short le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short *pTemp;

  if(len > 128)//要求一次操作小于128字节
    return;

  if(sendBufQue.len == 3)
    return;

  p = &sendBufQue.buf[sendBufQue.inPos][0];
  sendBufQue.len++;
  if(++sendBufQue.inPos == 3)
    sendBufQue.inPos = 0;

  pTemp = (unsigned short *)p;
  *pTemp = len;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pTemp++;
  *pTemp = startAddr;

  for(i = 0; i < len; i++)
    *(p+4+i) = *(pSource+i);
}

这是本人最近写的部分程序摘抄,

LS看看我的是不是使用了队列,

阁下也搞个队列代码,看看是不是玩出花

网友F:
别光说不练

网友F:
本人写的STM32 的I2C 测试程序,
DMA + I2C + 中断方式
欢迎检测,
看看本人是不是搞不定I2C

网友F:
咱就看、好好探讨你的代码:

void signal()
{
RA5=0;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RA5=1;
}

RA5为时钟输出,
先拉低,
9个asm("NOP");期间,
从设备输出数据到数据线上,

然后RA5=1;拉高时钟线,
data1=Rev;
主设备开始读取数据,

对吗??

还有什么高深的地方???

网友F:
“知道那个signal()函数是干嘛的不?你是不是就知道字面意思!
说你水货感觉有点抬举你了!”

凭什么说别人都是傻子??
就你懂?

网友F:
void signal()
{
RA5=0;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RA5=1;
}
/******信号采集********/
void Rec_data()
{
unsigned char i;
di();
RA5=1;
for(i=5;i>0;i--);
signal();      //----------1--------------//
data1=Rev;
signal();    //----------2--------------//
data2=Rev;
signal();      //----------3--------------//
data3=Rev;
signal();      //----------4--------------//
data4=Rev;
signal();      //----------5--------------//
data5=Rev;
signal();      //----------6--------------//
data6=Rev;
signal();      //----------7--------------//
data7=Rev;
signal();    //----------8--------------//
data8=Rev;
signal();    //----------9--------------//
data9=Rev;
signal();       //----------10--------------//
data10=Rev;
signal();    //----------11--------------//
data11=Rev;
signal();    //----------12--------------//
data12=Rev;
signal();              //----------13--------------//
data13=Rev;
signal();     //----------14--------------//
data14=Rev;
signal();      //----------15--------------//
data15=Rev;
signal();      //----------16--------------//
data16=Rev;
signal();    //----------17--------------//
data17=Rev;
signal();    //----------18--------------//
data18=Rev;
signal();    //----------19--------------//
data19=Rev;
signal();    //----------20--------------//
data20=Rev;
signal();    //----------21--------------//
data21=Rev;
signal();    //----------22--------------//
data22=Rev;
signal();    //----------23--------------//
data23=Rev;
signal();    //----------24--------------//
data24=Rev;
RA5=0;
// data_H=(data1<<7)+(data2<<6)+(data3<<5)+(data4<<4)+(data5<<3)+(data6<<2)+(data7<<1)+data8;
data_M=(data9<<7)+(data10<<6)+(data11<<5)+(data12<<4)+(data13<<3)+(data14<<2)+(data15<<1)+data16;
data_L=(data17<<7)+(data18<<6)+(data19<<5)+(data20<<4)+(data21<<3)+(data22<<2)+(data23<<1)+data24;
data=((unsigned int)data_M<<8)+data_L;
ei();
}

我说你的代码很烂,
我能写出和你同样功能的要求代码,

比你的简洁很多,

你敢打赌否?

网友F:
你的问题是:1.一方面吵嚷时间不够,一方面还大量的signal();函数调用。这是个基本问题,这点XWJ网页已指出,并且你已经亲口承认:
不需要狡辩了吧?

2.代码很烂

你自己说的:
“写24条语句太麻烦了!”
完全可以有更简洁的方式,实现和你这个代码片段同样的要求。

敢打赌否?

网友G:
typedef struct __I2C_SEND_BUF_QUE
{
  u8 buf[3][132]; //前两个字节为数据长度,第三个第四个字节为内存地址
  u8 outPos;
  u8 inPos;
  u8 len;
} I2C_SEND_BUF_QUE;

I2C_SEND_BUF_QUE sendBufQue;

void Init ...
引用 网友F:

看我说到队列,又不知在哪儿搜了一段,估计自己都不懂,像这种破程序,是个人都能写出来!
结构体内定义这么一个大数组u8 buf[3][132];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直接定义一个指针,让他指向一个数组,这样buffer大小可以灵活变动。
抄程序的时候,自己先搞懂,再发上来!免得被人鄙视。

你连硬件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传感器都不懂,你还打赌!水货都是不是都像你这样子!
程序不一定美观你就能实现功能。
我做了这么一个程序,是试了好多方法的!之所以在网上询问,看还有没有我没试过的方法!!!

跟水货说话就是累!简直就是对牛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