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线测试二极管方法和原理及电路

楼主(2010-10-27):
最近因为工作需要,要设计个电路来检测继电器线圈脚并联的二极管是否极性反掉或者漏装二极管,请问采用怎样的思路?
假设合格的继电器线圈左边并二极管负极,右边并正极。
我初步想的是在继电器线圈两端串联电阻再分别引入电平。当左边为高电平时,右边为低电平,这样采集继电器两端的电压然后送到比较器,比较器设置一个二极管导通电压为基准,如0.7V或者再高点1v。
这样的话,如果电压左高右低,那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应该是大于0.7V的,这样通过比较器单片机采集到是1;
如果电压左低右高,那继电器两端电压应该是等于0.7V,这样比较器送给单片机是0.
这样通过1,0组合判断,如果是0,1那则二极管装反;如果是1,1则漏装或者断路,如果0,0则是短路
各位大侠,这个思路正确吗?另外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而且测试准确,二极管短路,断路,漏装,极性反都能测到。求指教。

网友A:
这个,不应该理解为“在线”检测,也许是那种在“流水线”上的自动检测。方法,自然是正反向各测一次I-V特性,便知其是否“短路,断路,漏装,极性反”。

网友B:
不管你 从那个方向都会视为短路,但是可以用交流测

楼主:
这个,不应该理解为“在线”检测,也许是那种在“流水线”上的自动检测。方法,自然是正反向各测一次I-V特性,便知其是否“短路,断路,漏装,极性反”。 ...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样测试I-V特性?

网友A:
to 4L:

电压源串个合适的电阻再串入待测对象。然后测量电压便既得V又得I = (U - V) / R。

楼主:
to 4L:

电压源串个合适的电阻再串入待测对象。然后测量电压便既得V又得I = (U - V) / R。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上面用的那种方法可行吗?我也是采集电压,但是没有分析V-I特性,只是利用了二极管导通电压来判断。
因为我这个测试二极管只是其中一个功能,我想做得既简单又准确。当测试继电器所有参数时,如果并联二极管出现问题就停止其他测试并且测试工具显示二极管故障。整个测试过程不需要人为干预,只要启动按钮启动一次就进行一个测试周期,最后结果显示在测试仪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