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性,电容烧毁问题

楼主(2010-10-27):
最近遇上一件奇怪的 事,百思不得其解。一个用Adapter供电的笔记本电脑主板上一颗电容烧毁,还把板子烧了一个坑,我的神啊。简单描述一下烧毁的电路,Adapter供电是19.5V,烧毁电容是给19.5V滤波用的。现在就想问一下,电容烧有几种情况。

网友A:
电容漏电或纹波大都会烧坏电容。

楼主:
耐压25V,一般纹波不会烧吧

网友B:
是电容的问题。应该选用低阻耐高温电容。

网友A:
耐压25V,一般纹波不会烧吧
引用 楼主:

Adapter供电是19.5V,25V也低了一点。

楼主:
同样的这颗电容用在4个地方,作用都一样,却单单烧这个地方,而且是出现很多片板子这样的情况,之前用耐压10V的烧了。现在改25V的,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它是Adapter供电,纹波烧毁的情况基本可以排除。

网友A:
1.Adapter供电是19.5V,25V确实低了一点。
2.换一批电容试试看。
3.该处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C:
用的钽电容,烧一个坑不奇怪,因为本来就很容易燃烧

网友D:
至少应该选择35V耐压的,25V耐压用在19.5V上面显然不安全。

网友E:
电容内部出现的裂纹,请专业的分析公司帮你做切片分析,可以看到内部是怎么断裂和短路的。当然工艺不好也能人为的造成电容出现破裂,破裂后不会马上出问题,很有可能到客户的手上才会出现短路。

楼主:
我再研究研究,呵呵

网友F:
滤波要用铝电解电容或者有机固态的好点,别整陶瓷的啊

网友G:
用的钽电容,烧一个坑不奇怪,因为本来就很容易燃烧 ,滤波要用铝电解电容

网友H:
看型号,是不是用的贴片陶瓷电容

网友D:
谁说不可以用陶瓷的呢?!

网友I:
有可能纹波电流太大!

网友J:
电容耐压不足,要考虑输入尖峰的极端情况。

楼主:
耐压肯定是可以的,因为一般笔记本电脑的POWER有限定的,19.5V这个没测过,但后面的电基本上纹波不会大于5%.

网友D:
耐压肯定是可以的,因为一般笔记本电脑的POWER有限定的,19.5V这个没测过,但后面的电基本上纹波不会大于5%.
引用 楼主:

17楼都说那么清楚了,呵呵,你还在倒塌呢。

尖峰!!!!!!

另外,耐压也是有离散型的,再另外,耐压与温度也是有关系的,再再另外。。。。。。

所以,19.5V的电压,设计的时候至少要选择耐压35V的电容,这是党和人民的最高指示。

楼主:
一般不会是耐压的问题,因为之前的机型都是这么做的。还有个问题问一下电容值越小为什么要耐压值越高呢?

网友D:
一般不会是耐压的问题,因为之前的机型都是这么做的。还有个问题问一下电容值越小为什么要耐压值越高呢?
引用 楼主:

:) , 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另外,俺从来没听说电容值越小,耐压值越高这种说法,能否讲讲这具体的上下文环境是是什么?!

网友J:
楼主用高速存储示波器捕捉一下电源波形即可明白。开关电源设计不良时是很容易产生电压尖峰的,外部电磁耦合也是原因之一,而钽电容的特性对应对高尖峰是非常不利的,耐压必需提高,同时在钽电容之前并小容量陶瓷电容进行高频去耦。

楼主:
用的是陶瓷贴片电容,上个SPEC,呵呵。我再去用TDS7404抓个波形

网友K:
首先我认为,这颗电容的GND pin和旁边的power trace离得太近了。
不知道洗板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可以尝试在上电前去除这颗电容看看。
或者上电前量测一下这个电容的GND 对地阻抗,以及看看有没有和旁边的trace短路。

楼主:
:) , 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另外,俺从来没听说电容值越小,耐压值越高这种说法,能否讲讲这具体的上下文环境是是什么?!
引用 网友D:

我是看到以前别人的线路图上,滤波电容,一排电容,往往是大电容耐压低,小电容选择耐压高的,不知何解

楼主:
这其实是一个同事带的机型,出的问题,我只是热心关注下。希望自己也能有所收获:lol

网友H:
用的是陶瓷贴片电容,上个SPEC,呵呵。我再去用TDS7404抓个波形
引用 楼主:

陶瓷贴片电容,应该不会烧毁吧:(

网友L:
积分哪里来

网友M:
因为小电容耐压高低价格一样,高的量大。

网友L:
机子肯定有地方短路引起电流突变

网友N:
17楼的考虑有道理,若是钽电容至少电压应降额50%应用,温度在Tmax-20°,反向电压也要注意<3%以内。我的主板DV2012坏了,现在是VCC对地短路,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当时是不小心将MAX8736的29脚电容短路了,该芯片已经换过,问题依然存在,哪位能帮我看一下?

网友A:
另外,钽电容是有极性的。

网友O:
回复 楼主:

如果是陶瓷电容。

那有可能是加工或使用的时候PCB受应力影响这个电容,受应力后导致内部有裂痕短路。上电烧毁。

跟位置、方向有关系。

网友P:
回复 网友H:
为嘛?

网友P:
回复 楼主:

如果是陶瓷电容。

那有可能是加工或使用的时候PCB受应力影响这个电容,受应力后导致内部有裂痕短路。上电烧毁。

跟位置、方向有关系。 ...
引用 网友O:

这个,表示同意。
耐压有点低
最好拿去镭射切片,看下内层,就知道了。。

楼主:
机子肯定有地方短路引起电流突变
引用 网友L:

短路可以排除,Adapter有过流保护的

网友Q:
电容耐压值提高一点就行了!

网友R:
为什么单烧它因为它在前端,其它几个在它之后。排头兵一般都先光荣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