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台信号主要是AM还是FM?二极管检波电路能解调吗?

楼主(2010-10-27):
(无正文)

网友A:
FM,显然不能用

网友B:
两者都有,一般来说立体声为FM,非立体声为AM,AM用检波电路,FM用检相电路

网友C:
FM也有非立体声的,不能以此为判据,AM和SW波段的广播因传输距离远超FM,实际可接收的电台在总数量上比FM多的多,AM和SW波段的广播均为调幅制,可用二极管检波电路进行解调,FM则是调频,需用鉴相电路进行解调,二极管也是可以搭成鉴相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