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问题

楼主(2010-10-27):
我以前用的是PROTEL 99SE,可以在已知库中修改元气件,或把元气件复制在自己的库中,例如我需要已有库中某元气件的某部分,我就将其复制到自己的库中修改,或就在该库修改.但在DXP中没有看到已有库的修改(自己建的库能够编辑修改),我把已有库的元气件方到SCH中,然后复制过去,但也无法操作,请问高手如何完成这类任务.

网友A:
将库文件保存为*.pcb(sch)lib  5.0以上版本试试

楼主:
难道DXP比99SE还麻烦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其比99SE高级,应该更好用呀

网友B:
你说的是原理图库吧
可以的
打开自带的原理图库  直接修改即可

楼主:
怎么还需打开元件库啊?不能象99SE那样在原理图中的库中直接编译呢?这样不是更简单吗?难道DXP比99SE工作效率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