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2A的直流,怎么检测

楼主(2010-10-27):
大侠,想问一下,检测2A的直流的话,该怎样检测呢?
线性光耦?有没有这么大电流的呢?
还是说前面先用个运放,再用光耦呢?
前面用运放的话,运放没法供电的哟
直流传感器,那个霍尔的,好像体积都挺大的呢
有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呢?
大侠能指点一下嘛?

网友A:
要说明在什么条件下检测
一般是分流电阻+运放

网友B:
霍尔传感器有SO8封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推荐一下关键字搜索
谢谢了

网友C:
要精确采样,用流器加一个差分输入的放大器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ACS712

楼主:
感激中·····不过看了价格,好像在15元左右:(

网友D:
如果只是检测阈值,你可以找一个铁棒,把通有电流的导线在上面绕圈……然后在铁棒的一头放个干簧管。电流超过阈值时,干簧管会闭合,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开关信号。

工作原理就跟继电器一样

网友E:
直流电流有许多测量方法。你的电流才2A当然不算难,我这测几十万A的都有。关键是能不能接受测量装置插入功率消耗,如果不能,霍尔再贵你也得承受。

网友F:
测几十万A,ls是发电厂的:lol

网友G:
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E:
测几十万A,ls是发电厂的:lol
引用 网友F:
发电厂不会有这么大的电流吧?

网友H:
发电厂不会有这么大的直流电流。电弧炉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直流电流。

网友I:
嗯,发电厂的机组一般母线电压是20多kV,比如1000MW机组是27kV,要加10%余量,三相额定电流27kA。

母线要求能至少承受10~20倍的冲击,所以参数如下:
4、离相封闭母线和共箱母线
1) 型式:
离相封闭母线:全连式、自然冷却、微正压充气式离相封闭母线;
共箱母线:自冷式共箱封闭母线;
2)主要参数及数量:
离相封闭母线: 离相封闭母线共2套(每台机组1套,包括附属配套的电压互感器、避雷器。熔断器、接地变压器和微正压装置、电流互感器)
主回路封闭母线:额定电压27kV;额定电流27000A;动稳定电流400kA;4s热稳定电流160kA;每套数量(暂定)67×3米;
厂用分支回路封闭母线:额定电压27kV;额定电流4000A;动稳定电流750kA;4s热稳定电流280kA;每套数量(暂定)30×3米;
励磁分支回路封闭母线:额定电流400A;动稳定电流750kA;4s热稳定电流280kA;每套数量(暂定)26×3米;
中性点回路封闭母线:额定电流400A;动稳定电流400kA;4s热稳定电流160kA;每套数量(暂定)8米;
  共箱母线:共箱母线共2套(每台机组1套)
6kV共箱封闭母线:额定电压10kV;额定电流4000A;动稳定电流125kA;4s热稳定电流50kA;导体材质铜;每套数量(暂定)120米;
交流励磁共箱封闭母线:额定电压3kV(AC);额定电流6500A;动稳定电流125kA;4s热稳定电流50kA;导体材质铜;每套数量(暂定)9米;
直流励磁共箱封闭母线:额定电压1kV(DC);额定电流6500A;动稳定电流125kA;4s热稳定电流50kA;导体材质铜;每套数量(暂定)34米;

网友B:
电厂应该是电压高,电流小,不然损耗很大

网友H:
15楼xwj:
那是工频交流。
只有励磁是直流。

网友J:
30万安,百米外的空气中也有12GS的强度,铁锤,铁锅统统饱合充磁贴一块去,路上行使的大小车辆可能也要撞一块去

网友I:
是的,电厂都是交流。
电弧炉也大都是交流,但也有直流电弧炉,
直流电弧炉主要优点是:电极消耗较低,只有三相交流电弧炉的一半左右。但技术上并不是很成熟,有很多问题很难处理好。

世界最大的电弧炉是土耳其的,变压器功率为240MVA+20%;国内最大的好像是110MVA,
一般次级输出电压为分级可调的220V~330V,电流自己去算:)

网友J:
50Hz工频,对于铜的穿透深度是10mm左右,应该用20mm厚的铜排,或壁厚20mm的铜管作引线,或是多股绝缘绞合线,这些人真牛X

网友H:
20楼PowerAnts说得对,此时集肤效应已经不能忽略。
我在北京的一个发电厂见到发电机出厂房的导线是空心的铝管,不过壁厚多少不知道。

网友J:
空芯管还有个好处,可注入流水或矿物油散热。

导线的载流量不能照搬多少A/mm2,面积是直径的二次凼数,表面积只是直径的一次凼数。

可知电流密度一定,导线温升与直径近似线性关系,如果用电流密度法弄出跟粗导线,应该可以烤面包

楼主:
( ⊙o⊙ )哇··············
惭愧,看到楼上这些大侠们的聊天
我感觉自己真的是太逊色了

网友F:
发电厂不会有这么大的电流吧?
引用 网友E:

短路就有了 哈哈

网友F:
30万安,百米外的空气中也有12GS的强度,铁锤,铁锅统统饱合充磁贴一块去,路上行使的大小车辆可能也要撞一块去
引用 网友J: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