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变问题

楼主(2010-10-27):
网口的隔变,在差分线的变压器(反正是电磁耦合的器件)的中心抽头要加3.3V的上拉电阻,为什么。或是隔变的原理是什么,谁能给些资料。

网友A:
这个“上拉电阻”是匹配所用。“隔变的原理”就是磁耦合。

详细资料可以查相关的标准和PHY器件手册。

楼主:
2L:
   匹配怎么讲?

网友B:
阻抗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chuyang的解答总是言简意赅,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要加这个阻抗匹配,为什么在中心抽头上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