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关于FPGA驱动千兆以太网和SATA硬盘

楼主(2010-10-27):
老师让我和几个同学做一个东西,基于FPGA和DSP的千兆以太网数据转存和解析系统。
具体来说就是用6个千兆网口通信,用大容量SATA硬盘保存数据,用多片FPGA负责接收和转存数据,多片DSP负责解析数据。据老师的意思是以后要做成多核的。

小白对电子方面几乎一无所知。硬件相关的知识仅限于计算机组成原理和计算机体系结构,不懂VHDL。
同学懂点VHDL但是水平不怎么样。
我现在一头雾水。不知道如何下手。
老师说让我们先选芯片,给定的是xilinx公司的V5、v6和Spartan6.

请指点:
1。所谓的FPGA芯片资源都包括什么?
2。千兆网口通信和SATA硬盘需要什么IPcore,对资源的需求怎样?(提供方法或资料来源即感谢万分了)(用开源的IPcore还是需要自己写?)
3。后续工作还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另求推荐几本关于FPGA入门和经典级的书籍

只有50分奉上,虽然知道大侠们非为分而来,仅能以此聊表心意。

网友A:
SATA接口核你是肯定搞不到的。。。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B:
你们老师很强大。他准备给你们多少时间做这个东西?3个月还是5年?

网友C:
进来仰视一下你们老师~

楼主:
你们老师很强大。他准备给你们多少时间做这个东西?3个月还是5年?
引用 网友B:

他没准,他说是要做几年的大项目。现在是在计划中,我们应该就是趟趟河的卒子。

楼主:
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D:
千兆网,我是做过的,听楼主讲的,怕是很难做出来,包括你们的老师(实话实说)

网友E:
买个台式机,插上几个PCI网卡,sata硬盘插上四五个

成本、稳定性、灵活性哪个比你老师的方案差

网友F:
看来这个产品价格不菲啊

网友G:
我代表上帝瞻仰你们老师,给他献上一束鲜花,安息吧!

楼主:
买个台式机,插上几个PCI网卡,sata硬盘插上四五个

成本、稳定性、灵活性哪个比你老师的方案差
引用 网友E:

是呀,还能跑win7。
呵呵。
问题是我们老师想弄项目啊。

网友H:
太牛B了!

别说50分,就是给你50万、甚至50亿你都做不出来。

网友I:
11楼真风趣;P

网友J:
科研经费就这样被忽悠......

网友K:
这个项目够大,得每人分一块儿才行。难度也是够可以的……
单纯应付检查的东西应该能造出来,但是成本有竞争性、集成度高、稳定可靠都是要消耗数倍时间与精力的……
先充分收集资料和市场数据吧,没准儿你们老师一觉醒来又突然改变主意了……

楼主:
这个项目够大,得每人分一块儿才行。难度也是够可以的……
单纯应付检查的东西应该能造出来,但是成本有竞争性、集成度高、稳定可靠都是要消耗数倍时间与精力的……
先充分收集资料和市场数据吧,没准儿你们老师一觉 ...
引用 网友K:

嘿嘿,你真了解我们老师。

楼主:
科研经费就这样被忽悠......
引用 网友J:

是呀,就是在乱搞。
据师兄说我们仓库里堆着一堆前些年做的产品,都在积压着呢。

网友L:
叫兽当道。。

网友M:
这玩意,我这里有储备,做出来是很快的。
有难度,有挑战,楼主在学校里,就当学习了,别指望去赚钱了,楼主好好做吧,做好了也就可以出山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今天跟实验室借了块V5的板子。
我什么都不懂,慢慢学习吧。
有问题还是要请教大家的。

楼主:
不过我的任务是用C做SOC的软件了。
暂时不会接触硬件了。

网友N:
学校里的项目,就那么回事,自己学到本事是最主要的。
让我想起了我读研的时候。。。进所里的时候正好赶上项目青黄不接:老项目收尾了,师兄们在忙活。新的项目还没申请下来。于是乎,老板从科研经费里抠出一块儿,让我和另一个研究生一块做一个视频压缩系统,算是技术储备,先定的FPGA。以前组里用过FPGA,但是都是做电机控制的地址译码什么的简单功能,好像是A的FLEX系列的,但是视频压缩需要的高端型号是没人碰过的(老板还以为用FLEX可以搞定);视频压缩这块儿,是没人做过的。这个难度的东西,就两个研一的学生自己鼓捣,怎么可能弄出来?当初也是愣头青,直接给代理打电话,是当时的科汇盈丰,型号、预计的设计规模(多少门级)、用量等等心里都没数,连FPGA还要挂PROM都不知道,被人挂了电话(可以理解,估计当时电话那边的那哥们也挺郁闷的)。不过他们有位叫陈栋的工程师,人还是很nice的,给了我不少帮助。
后来自己折腾了半年,就在ISE和modelsim下把Xilinx的几个压缩子算法(DCT/IDCT、量化、ZIG-ZAG扫描、游程编码什么的)的xapp的代码学习、仿真了一下,就改DM642了(人员上又加了俩经验丰富的博士),最后也是在这上面毕业的。
当时虽然是没人带,瞎折腾,连板子都没做,FPGA的毛都没摸着,但好歹算是看了几本书,在edacn上也得到了不少帮助,做了一些仿真,对FPGA的设计流程有了了解,也积累了一些视频知识,为后来打下了基础。

网友O:
这像给没长牙齿的小孩面前放一堆坚果,肯定把他愁死了。如果他有牙齿,能够吃这盘坚果,那他会觉得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学习也是有一个由易到难的渐变过程,如果当时没有人帮助你,没几天自己信心就被打击了,人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FPGA的千兆以太网和SATA硬盘,如果是团队,也不是非常难的事情,需要时间和经验积累,如果让刚读硕士的学生搞,难度还是相当的大

网友P:
这老师不会不了解自己学生的水平吧,刚研一就弄这么复杂的?

楼主:
老师变态的。
研一没事情做,只在下学期给他用MFC做了个串口通信的小程序。
做完了我说我想做FPGA。一直没给我安排。
现在研二了,突然让我做这个。。。。

楼主:
关键是我们这组人都是没有开发经验的,谁也帮不上谁,很痛苦。

网友O:
慢慢熬吧

网友Q(2011-01-15):
这种东西为什么要用FPGA呢....
用ARM多好啊....买个开发板...装个WinCE或者Linux....再装个FTP Server...项目雏形就出来了...程序都不用写
之后的工作就是把开发板上的百兆网卡换成千兆的...无非就是焊焊板子而已..驱动都是现成的...能装几个主要看IO引脚数吧....6个肯定没问题...
再就是把FTP Server改改..换个Title啥的...也没必要自己写...自己写个协议也没用啊...还麻烦...
去商店买一个 IDE TO SATA的转接卡...照着他的布线画到板子上...上面就一个芯片...买就是了....
ARM用IDE的方法遍地都是....OK2440-IV就自带IDE...照着画板子...
这样项目就完成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不用投入什么..手快的半个月拿下...

用FPGA干这个不合适.网速不稳.硬盘写入速度也不稳.这样就要在FPGA里建缓存...
并且要写硬盘.还得弄个文件系统.6个网卡协调.还得用操作系统.用操作系统还得弄套协议对外交换啊....
就是类似FTP,USB SCSI一类的....
所以FPGA就要弄个ARM的核....装个系统来弄....还真不如直接用ARM....

我认为用FPGA实现这个项目.其成本远超过用一台真正的计算机...并且其体积肯定也超过一台真正的计算机....
实在想用.不如直接用真正的计算机.神州的.也就3000块钱....

网友R:
史上最牛X的教授,就靠学校里面那点师资力量,做10年也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