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LED时钟(指针型)的问题

楼主(2010-10-27):
最近在做个时钟,用MC34063做了个5V(usb)升12V的电源用来带动电机,但是由于需要电机反转,所以电机反接,电机轴做了正极。可问题是,指针板上的单片机两端的电压(这里用了个轴承做电刷用做指针板负极,电机轴做正极)只有2V多点,请问问题在哪里

网友A:
上图吧
没明白LZ什么意思

网友B:
最近在做个时钟,用MC34063做了个5V(usb)升12V的电源用来带动电机,但是由于需要电机反转,所以电机反接,电机轴做了正极。可问题是,指针板上的单片机两端的电压(这里用了个轴承做电刷用做指针板负极,电机轴做 ...
引用 楼主:

电流不够,U口最大提供500mA,再大电压一定下降,断开电机再量

楼主:
电流不够,U口最大提供500mA,再大电压一定下降,断开电机再量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把指针板拆下来用电机两端电压(正极用导线做了个圈缠在电机轴上)试了下流水灯,单片机不工作,但是用大点力气拉着导线的时候单片机就能正常工作了。这是什么原因??我是参照网上的方法的,他们的可以正常工作的呀。。表示很不解

楼主:
上图吧
没明白LZ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该怎么上图呢,感觉貌似上不上图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B:
可是我把指针板拆下来用电机两端电压(正极用导线做了个圈缠在电机轴上)试了下流水灯,单片机不工作,但是用大点力气拉着导线的时候单片机就能正常工作了。这是什么原因??我是参照网上的方法的,他们的可以正常 ...
引用 楼主:

导线做了个圈缠在电机轴上?你用这样来保证MCU的供电?起码也得磷铜片吧。

网友C:
我*,Y还真胆大,不怕烧USB...  而且,,,居然USB给你用来带12V电机了,那个汗。。。电脑值钱不???

楼主:
我*,Y还真胆大,不怕烧USB...  而且,,,居然USB给你用来带12V电机了,那个汗。。。电脑值钱不???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啊,我新手,不太懂的

楼主:
导线做了个圈缠在电机轴上?你用这样来保证MCU的供电?起码也得磷铜片吧。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什么区别么,不是都导电么??不懂,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