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配置为外部中断后,如何获取端口处的电平?

楼主(2010-10-27):
我把一个IO口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端口,在程序中又需要用到这个端口来获取外部输入电平的高低。请问如何将它重新配置为普通IO输入??

网友A:
什么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A:
是ST的芯片?

楼主:
STM32 F103 VC

楼主:
我就是对同个IO口,既要使用到外部中断功能,又必须在某些时刻来获取它的输入电平。。

网友A:
呵呵,问这样的问题说明你从来没用过STM32,连手册也没有看过。

使用外部中断功能时,需要配置IO口为输入模式,在要获取外部输入电平高低的时候,根本不用再重新配置IO口状态。

楼主:
确实,我刚也发现了,可能是我的程序里的一个循环有问题,所以就误解成这个原因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