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到命令状态CSW

楼主(2010-10-27):
bulk传输过程中,我使用忽略同步帧SOF的命令,对一些u盘读写都是正常的,但是对一些u盘读是没有问题,但是写就不行,总是得不到命令状态CSW。

网友A:
你的速度多少呢

楼主:
速度可以达到差不多100k   bytes每秒

网友A:
你的U盘读写兼容性问题很严重

楼主:
采用PING-PONG   方式好像不能太多的提高速度。

网友A:
你提高了多少速度?

楼主:
我的程序现在的速度能达到285k   bytes   /s   。

网友A:
提高mcu速度的速度并不能提高速度

楼主:
是啊,我们的dsp跑的是180Mhz。

网友A:
mcu速度一定能提高usb速度

楼主:
你的U盘而延时,只要速度够快,可以取消,这句话有点道理,不过这个速度必须是u盘的擦写速度。

网友A:
我的mcu_4Mhz是跑400KB/s,如果能提高到6Mhz,速度提升20%.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刚才说的是做U盘。
读写也应该有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