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电子灌封化学材料的名称

楼主:
以前见过一种用来灌封高压产品的化学物品,描叙一下,大家给看看他的学名是什么,我好找到厂家购买。
1、颜色红色,固化成型后比较柔软。可用手一点点扣出pcb。
2、A、B双组份。
3、附着力比较强,耐高压冲击。

不是环氧树脂。
如果哪位知道的话,发个图片上来,告诉俺学名。
谢谢大家。

网友A(2010-10-27):
应该是一种硅胶(RTV),用来灌封电子产品,起到防潮,防震,散热等功效,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生产这个的厂家很多,颜色也有很多,至于耐压的话就得看具体参数了。

楼主:
外观貌似跟这个差不多

楼主:
俗名应该是“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B:
:lol济南晨旭化工   生产各种型号灌封胶  你可以去他们网站看看

网友C:
应该是硅橡胶吧,一般变电站内的新型干式互感器都是用这玩意儿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