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将CAD文件等大小导入到99SE里

楼主(2010-10-27):
现在有个板子需要画一个比较复杂的形状,99SE里画不出来,只能用CAD画,可是每次导入都被放大或者缩小了,请问怎么能保持原来大小的情况下导入到99SE的PCB文件里

网友A:
导入界面有选项的,选择1:1,即可,英语不好,多试试,翻翻字典,搞明白每个选项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网友B:
CAD保存为最后一个格式
直接导入即可
只不过是导入后要修改一下层

网友C:
导入时
有比例设置
1:1即可

楼主:
导入的时候就是这个界面,没有上面几位说的比例选择啊,最下边那个比例系数是没办法调的

网友A:
把CAD图发上来,我帮你导入下看看

楼主:
就是这个,两个半椭圆的形状,多谢了

网友A:
你的图有问题,打不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CAD2008。。。可能你的版本有点低,我重新传

网友A:
首先把cad保存为2000格式,导入的时候选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导入界面里面没有选择单位这个选项啊?

网友A:
99se重装下试试?
确定CAD格式是2000,

网友D(2014-05-26):
装一个中文的试试

网友D:
保存DXF为2004,我一直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