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电压不变化,单片机复位可能是什么造成的?

楼主(2010-10-27):
单片机旁边不远处有气泵、电磁铁、电磁阀、电机等器件。

网友A:
是不是Watchdog有问题?

网友B:
干扰导致PC跑飞了

网友C:
1. 狗饿了,如果养了的话。
2. 你自己也注意到了,旁边有会产生大量电磁辐射的设备。去掉它们的影响,还会不会复位?

网友D:
首先要确定
旁边产生大量电磁辐射的设备
是否能导致复位?
很简单
拿个铁壳扣严实点就行

结果分析:
1、有影响,那就加铁壳,呵呵
2、无影响,那就管管狗,或者查查电路,示波器测就管用

楼主:
谢谢大家,感觉像是干扰使单片机跑飞,然后复位。正在找铁壳,查到问题,再给大家回复

网友E:
首先要确定
旁边产生大量电磁辐射的设备
是否能导致复位?
很简单
拿个铁壳扣严实点就行

结果分析:
1、有影响,那就加铁壳,呵呵
2、无影响,那就管管狗,或者查查电路,示波器测就管用 ...
引用 网友D:

如果认为加铁壳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俺无话可说。

第一:铁壳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加的。
第二:不同的干扰强度,不同的产品,铁壳的厚度、结构等等也会有差别的。
第三:如果是自身的EMI超标并导致干扰到自身,这类似自己用手揍自己的脸,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自己的手还是一样可以揍到自己的脸。
第四: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动不动就要依靠乌龟壳来顶问题,那这样的设计一般还是有大问题。

网友F:
先假定它是外部干扰。也得先弄清楚干扰途径是什么?是辐射还是传导,别动不动就罩铁壳子

网友G:
很有可能是自己影响自己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应该找到原因了:PLC控制的一个直流气泵和电磁阀上没有接续流管,接上之后试了一天,我做的单片机部分没有出现复位现象。由于该系统是以前的同事做的PLC控制,单片机部分是后来加上的部分功能,原来一直没有考虑到PLC控制部分会有问题,一直在单片机上找原因,失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