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独立的电路,两个地可不可以分开

楼主:
两个独立的电路,但中间有连接,问他们的地可不可以不要有关联,意思就是各自分开
电路图如下

楼主(2010-10-27):
图2中 如果电路A与电路B的地分开,那B电路中的电阻是不是没有短路

网友A:
除非你用隔离,不然肯定有共模关系

楼主:
怎么隔离啊

网友B:
非要隔离,那就用光藕

网友C:
磁珠隔离

网友D:
如果两个部分的连接IO不是差分对连接。小心使用磁珠对两部分地进行隔离。谨防南桔北枳。

楼主:
小弟才疏学浅  各位大侠可不可以讲解清楚一点啊

网友D:
通常PCB隔离法:
如果A部分是模拟弱信号电路,B部分是数字强信号电路。A部分的地设为AGND,B部分设为BGND。PCB排板时AGND、BGND完全分开;然后用一个跳点或0欧电阻把这两部分地连接起来。如果A、B两部分的最高信号频率较低也可用磁珠。否则,绝不要用磁珠。当然如果A、B信号用的差分连接。也可用磁珠。因为信号地的公共回路阻抗会引起各个信号相互耦合,引起干扰。这个阻抗越大相互耦合越大。差分信号一般不会引起这种耦合。

网友E:
两个地用电感隔开就行

网友F:
如果两个地不连在一起,则这个两个地的点位是不一样的.分别为Vg1,Vg2.这样对于任何信号都会产生共模信号.及在1模块的电压V1,到二模块就变成V1+Vg1-v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