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静态工作有关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10-27):
      我是一个自学者,对于R1,R2的电压的大小总感觉有些想不清楚,请大家给一个清楚地说明,直流状态下R1与与R2、CE端的关系,它们是如何分压的。晶体管三端的电压是如何分的。谢谢。

网友A:
楼主放大电路图猜想:

网友B:
看文字,猜电路图 ,有点意思

楼主:
就是上图的R1,RL之间的分压关系,是什么,及R1,RL与CE的分压关系。
不好意思我第一次发帖,不知道如何发图片,我发了一个,不知为什么看不到,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C:
R1与R2串联分压,这个应该会算吧,VBQ=VCC*R2/(R1+R2)

网友C:
IEQ=(VBQ-0.7)/RE,ICQ约等于IEQ。
因此,VOUT=VCC-IEQ*RL

楼主:
上图中如果没有R2,则R1两端的电压应该是多少,这个我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D:
8楼:
如果没有R2,R1两端电压与管子的电流放大倍数以及发射极电阻集电极电阻有关,在这些参数未确定时R1两端电压不能确定。

网友E:
还是顶一下lz的求知精神,好多东西慢慢都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