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如何写生成的烧写文件才更小

楼主(2010-10-27):
由于目前很少会有人涉及到这个问题,都是小了就换大的,所以一直也没有注意过。
现在这个遇到问题了,又不好换MCU,想请问下,怎么写代码生成的烧写文件会小,汇编不会,主要是C,用的KEIL,鞠躬

网友A:
提高编译优化等级,再则优化自己的代码。还不行就只能换MCU了。

楼主:
楼上的虾,优化自己代码主要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
比如说类似uchar i;i=0;弄成uchar i=0;还有一些一个语句完成的任务什么的,由于以前没怎么考虑过,所以无知啊。
就是因为MCU不好换,才有这个念头的。
拜谢

楼主:
大量运用指针,多层函数嵌套之类的,会不会引起烧写文件增加呢

网友B:
优化代码这样吧.
看MCU的总线宽度,如8位MCU,如果可以,多用8位宽的变量可以减少代码.用整形数比用浮点数可减小代码.
重复功能的代码就提取成子函数.
多层函数嵌套会占用堆栈空间,代码多占用一个是参数的传递,一个是调用开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请楼下继续啊。。。

网友C:
优化流程,优化算法

网友D:
时不时的就反汇编看看每个语句生成什么指令

少用库,尽量自己实现

网友E:
优化代码一定要结合汇编的,要了解MCU的指令特性。
举个很小很小的例子来说,对于C51来说,如果for循环的参数不参与数组或指针下标,那么
for(i=xx; i; i--)
要比
for(i=0; i<xx; i++)
效率高。

网友F:
良好的程序架构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当然基本的写法,算法也是有效的
....

网友G:
纠结在节约1个2个字节中的单片机,整体看的工资肯定低。。。

LZ赶紧加油提高档次用不必考虑节约几个字节的单片机。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P

楼主:
44b0  2440也都有用过  场合不同而已嘛 呵呵
单片机用的是NORDIC的24LE1 因为是带2.4G的 本身有16K的FLASH 所以不想换其他的型号
用单片机带L01也可以 但是功耗稍高
求给推荐个工资高的。。。。

网友H:
当公务员:lol

楼主:
公务员还可以生娃开车撞人呢。。。可惜没机会当啊

网友I:
不管你用的MCU有多大的ROM都要考虑程序的优化
尽量不要有冗沉的代码,影响效率
精简算法:比如用加减法代替乘除法等
可以试着内嵌汇编,
让程序结构化、状态化。

楼主:
麻烦问一下,要是实在不行需要外扩ROM的话,该如何弄啊?以前都用的ARM之类,或者单片机不够ROM了就换型号,实在是没弄过这个啊。。。

网友J:
首先要考虑程序架构
如果用散列表结构而不是用那些if之类的,肯定节约空间

另外,代码重用一定要考虑,这样省时间省金钱(对一段代码在输入不同标志位时候执行不同功能等等,就是多入多出....)

注意:
首先:是程序结构优化(事务处理过程的优化)这个是需求分析的总体设计师,常常能省掉不少钱
其次:是算法的优化,好算法和差算法速度和占用空间差的可能是数量级的
第三步:才考虑指针还是数组等等。这个好坏的效率与空间差别大概是1:1.2到1:5的差别
第四步:终极优化----在以上三项都做好的情况下,有时为了量产,需要对存储空间做字节级的优化
       例如某项目,如果全用一个芯片,不另开模,则当量达到每月几百k且功能多变时候,新开一个片子
开光罩成本会很高(相对于重用同一个芯片来说)。此时,如果能把一个大程序或者新功能装到原来的芯片
里面,则成本要省掉不少,此时必须进行指令级别的优化!
例如跳转的长短、跳转的条件判断(例如很多MCU的JNZ类比JZ类要省空间,这是由于其MCU芯片设计时候硬件决定的)

第四步是万不得已,批量很大,功能多变,老板对利润要求很高等几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不得不采用的招数
能够使用这种招数的前提是你对此MCU的汇编指令集非常熟悉,你的产品批量非常大,你的老板非常抠门,
你的程序由你维护(这种程序经常是非常丑陋,不符合教科书式的软件工程规范,可维护性差,别人不愿意
接手,对原编程人员保护性好,哈哈哈)

网友J:
其实如果以上几条做好了,在8位MCU上
用几十kBflash+2kRAM可以实现一个很大的系统(包括图形显示、键盘、高精度浮点运算、串行通讯等等)

楼主:
哎呀。。不知道16Kflash+1Kram 可以不可以做键盘(1线ADC),无线2.4G,段码屏,频率采集,电机驱动,串口,LED照明。。。。惨啊惨啊

楼主:
忘记谢谢LIMU大虾了  特来补上

网友A:
其实你主要局限在2。4G的模块上了,如果把这个MCU做为一个子模块,把其他的工作交给另一个MCU处理,双MCU协同工作。这样余地就大得多了,能不能做出功能比多几块钱成本要重要得多。

楼主:
谢谢Z_NO1大虾,后备方案就是这个,用其他MCU加一个单独的2.4G模块,但是那样集成度不够高,PCB要加大,而且功耗会加大,非常感谢您关注和回帖

网友A:
功耗的问题你可以一个MCU为主,另一个干活时再叫起来,平时睡觉。

网友K:
算法里面多用常数
这里是很复杂的很费力的优化了
不过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