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引脚及走线的寄生电容大概有多大

楼主(2010-10-27):
请教各位专家一个问题,电路引脚及走线的寄生电容大概在一个什么数量级上?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吗?

同时我还向问各位大虾们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我找不出来原因,我做了一个测量电容的电路,该电路在稳定的状态下测量电容值的跳变在0.005PF之内,但是我发现我的系统上电后测量出的电容值有个下降的趋势,大概能降个0.05PF,经过十几分钟降这么多,然后就可以稳定下来。我在不接待测电容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不接待测电容测量的就是电路的寄生电容了。请各位高人对这个现象给个合理的解释好吗?

网友A:
似乎是在几个PF级吧。

没有专门研究,以前好像看到一些书中如此描述,但这个肯定是和具体环境相关的。

网友B:
不考虑PCB的分布参数时,引脚的寄生电容在0.x-数pF间,跟引脚形式、长度有关。
至于楼主遇到的测量值漂移问题是温变引起的,电路通电后需要时间才能进入热平衡态,也正是因此,测量仪器需要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