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文件系统

楼主(2010-10-27):
在flash上实现usb文件系统fat32
问题是程序下载以后,系统可以发现U盘,能看到文件,图1
文件拷贝时,不能正常停止,比如说复制10M大小的file1时,拷完了对话框还在,必须点取消才能停止,这时U盘便挂掉了,不过file1已经拷贝出来了。图2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是文件系统配置不对,还是usb的程序有问题。
像fat表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我的保留扇区数设置的是2,只有一个备份扇区,好像这个不影响?

网友A:
对于U盘, 文件系统都是有host来处理的.

所以问题出在USB部分.

楼主:
还能再具体点么,我对usb不太懂,用的时候只是把开发板的usb程序跟flash接口部分改了一下,会是usb中的那部分呢
还有就是,开发板上用的FAT16实现的,没出现这个问题。

2# tg.liu

网友A:
看看USB的MSC类的相关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