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悬赏调查:什么样的内嵌MCU的产品中需要使用浮点计算?

楼主(2010-10-27):
记得以前有不少人问浮点计算的问题,我很好奇,什么样的应用需要用到浮点运算?要求的性能是多少?希望大家提点意见,谢谢。

前10个有实际价值的回答将各得10分,:lol

4周(11月24日)之后将结帖散分,:handshake

网友A:
在做PID控制的时候,如果使用浮点计算可以简化代码,当然这通过整数运算曲线救国也是可以实现的,但肯定不如用浮点来的直观。

网友A:
2:
在8位MCU上最长的数据类型就是LONG,这个可表达的数据位4个字节长度,当实际运算中计算值超过4个字节时,要么是自构变量,要么采用浮点获得更大的数据范围。

没有多少东西是必然的,麻烦点用整数多数都能曲线实现。

楼主:
那么用整数运算的曲线实现,在速度上是不是会比用浮点运算快呢,可能代码量也比较小吧?

如果速度又快,代码量也小,除了麻烦点之外,岂不是说整数运算更有优势?

网友A:
能支持浮点运算的芯片,一般都会有内部的乘除法器,这对于那些有较大运算量的应用来说,即使用不上浮点,也可以大大提高任务运行的速度,能减少长周期任务的切分,降低任务调度的难度。

对于一般工业控制是用不上的,一般的运算强度用整数顶一顶就拉倒了。

网友A:
那么用整数运算的曲线实现,在速度上是不是会比用浮点运算快呢,可能代码量也比较小吧?

如果速度又快,代码量也小,除了麻烦点之外,岂不是说整数运算更有优势? ...
引用 楼主:

代码量不一定小,多数是代码量反而要多一点。

至于速度,对于确定精度的运算来说,用整数运算的速度应该比浮点要快,但一些应用中,各个公式计算的精度可能是不一样的,此时速度无法比较,但用浮点更容易统一量纲,代码比较简洁易懂。

楼主:
谢谢你具有纲领性的解释,俺也慢慢长大了,:lol

网友A:
谢谢你具有纲领性的解释,俺也慢慢长大了,:lol
引用 楼主:

晕倒,:) , 你才是高人,俺们只是民工,香水的功力非同小可,俺们自叹不如。。。

网友B:
用浮点是因为可以方便表达高精度的数据,并且硬件上能实现。
计算器需要用到浮点。高精度的DSP算法用到浮点。
一般的MCU应用,在要求实时处理的高速算法中,都是用定点表示。
没有浮点指令的DSP处理器中作FFT变换,无一例外地使用定点表示。
现在流行使用C语言,浮点运算对于电工们是很遥远的事。

网友A:
用浮点是因为可以方便表达高精度的数据,并且硬件上能实现。
计算器需要用到浮点。高精度的DSP算法用到浮点。
一般的MCU应用,在要求实时处理的高速算法中,都是用定点表示。
没有浮点指令的DSP处理器中作FFT变换, ...
引用 网友B:

呵呵,C语言对浮点也是支持的,主要是要考虑芯片对浮点的支持是否合理,否则用浮点反而得不偿失。

网友C:
具小弟我所知,实验仪器大都需要浮点计算
我接了个项目要做浮点计算很繁杂 啊  惭愧的是我没做出来
那个玩意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9位有效数字  还要四舍五入
还有浮点之间的乘除  加减
菜鸟的我只好放弃
真不敢想   那阵子头发掉的很厉害

网友D:
浮点运算,一般的控制,通信场所是用不到的,意思是能用普通单片机的,一般是不需要进行浮点运算的。
而一些高端的,32位以上的,一般处理浮点数据还是比较多的。
例如:音视频数据,这些数据从模拟到数字,本身因为采样的因素会有数据损失,影响音视频的质量,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复杂的算法去还原。其中就要运用到浮点运算,而且运算速度还要比较快。

网友C:
浮点运算,一般的控制,通信场所是用不到的,意思是能用普通单片机的,一般是不需要进行浮点运算的。jgphu 发表于 2010-10-27 18:33
如果一般的控制,含有复杂浮点运算 为节省成本,需要用普通51呢

网友E:
AD采样就需要浮点运算,至于性能就要看精度了

网友F:
经纬度的计算也需要用到浮点

网友G:
我用过的MCU所谓浮点运算,都可以用整数来处理,只不过对于运算速度没有要求的情况下,使用浮点数很方便,符合生活实际,描述起来方便,同其它程序接口也容易些,否则,所有的地方都要自己处理一下,麻烦。

网友H:
对三角函数,应用到三维运算的时候,需要用到,由于三角函数调用了函数库里面的,所以占用了较多的资源。

网友I:
有了浮点运算,就再也不用插值和取表算法了,
现在的器件,你看在实际当中哪一个是线性的,
温度和电压的关系,步进电机电流和角度的关系,速度和时间的关系,FFT数字滤波,PID运算等等
为了处理非线性和非连续性,多维矢量控制里面,用DSP浮点运算 恰到好处。
只是现在DSP太贵,一般都要100RMB,所以不在高端的场和,还是用低中端普通MCU
采用插值和取表算法,另则采用Taylor公式粗略近似算法,取而代之。
呵呵 直接运算生成你想要的数据,精度就可以做得高些,速度可以快些。

网友I:
香主 问这个问题,一定是没多少实际经验,经常纸上谈兵的 结果  呵呵

网友J:
eydj2008是何方高手?

网友A:
LZ被小叶忽悠了。。
浮点只在于写法简单。。
确实代码更长。。
在一般MCU中运算时间增加的不是一个数量级
引用 网友K:

老王,俺可没有忽悠香水啊。。。

第一个结论是相同的。
下面的两个结论出现差异的原因是因为:老王没有看我说的前提条件。

对于一个最基本确定精度的浮点单乘、除法运算,代码和时间肯定要长。

对于一个具备多个不同精度,存在乘除法器差异时,这两点就无法比较。

网友L:
我觉得最小数值和最大数值相差非常大,就要用浮点数,因为相同字节的数,浮点数表示的范围大

楼主:
香主 问这个问题,一定是没多少实际经验,经常纸上谈兵的 结果  呵呵
引用 网友I:

哈哈,俺在这方面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经验,纸上谈兵都谈不上;正因为如此,才要来这里学习请教,不耻下问,请多多指教,不要笑话我嘛,:lol

网友M:
题:“什么样的MCU产品需要使用浮点计算?”

文:“....我很好奇,什么样的应用需要用到浮点运算?要求的性能是多少?....”

文不对题....

浮点运算,原则上实数运算就需要。
硬件浮点运算,原则上快速实数运算就需要。

因此,简单关系就是:实数运算需要浮点,高速实数运算需要硬件浮点。至于那些应用需要实数运算或高速实数运算,则是应用系统分析或设计工程师的事情。

网友N:
感觉在控制应用中需要浮点计算的场合基本没有。大量的浮点计算往往应用在通用型计算机上。否则需要单片机做什么?

网友I:
回复 网友J:

不是高手 来学习的

我在处理离散和非线性问题的时候,碰到这个问题,有DSP多好啊

不过现在已经用上了 STM32硬件除法,单周期乘法  再采用取表法,速度还算跟得上

只是性能嘛  就差了,因为曲线 还不是很平滑,插值会一阶一阶的。

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O:
我的理解 浮点计算 = 整数运算 + 小数点的位置计算 多出来的运算量就只有小数点的位置计算

网友P:
没有做过相关的产品,帮顶一下,顺便学习一下:lol

楼主:
题:“什么样的MCU产品需要使用浮点计算?”

文:“....我很好奇,什么样的应用需要用到浮点运算?要求的性能是多少?....”

文不对题....

浮点运算,原则上实数运算就需要。
硬件浮点运算,原则上快速实数运算就 ...
引用 网友M:

在我们做MCU器件的这个行业中,"应用"就是指如何把MCU应用到系统中,当然我们的目标不是研发而是批量上市的产品,所以我们往往把"应用"或应用领域与"产品"等同看待,有时说出来时也就没有区分了。

再看了一遍帖子的标题,可能有些语病,"什么样的MCU产品需要使用浮点计算?"应该改为“什么样的内嵌MCU的产品中需要使用浮点计算?”,这样是不是更清楚些? :lol

我的重点就是希望知道,哪些应用MCU的系统或应用MCU的产品中需要用到浮点运算?

网友Q:
看了半天,香版主怕是为了以后推广cortex m4做准备的吧,freescale出来了,st应该也快了
不过我们倒是用过,也是控制领域,通用控制器,采用fpga作为浮点计算器。期待st的m4

网友J:
LS,cortex m4并不比m3浮点更强吧?

网友R:
当然需要  实时控制 AD采样 PID SVPWM什么的  还有就是如果用整数的话 数据量很大

网友S:
同意 eydj2008:
其实在控制领域里, 很多地方需要浮点运算.且不说矢量控制, FFT数字滤波,PID运算这些复杂算法.
就说简单的步进电机速度控制, 由于单片机只能控制时间单位(通过时钟脉冲计数来实现), 于是出现了倒数计算, 一个非线性的变化. 这时候如果用浮点数, 可以很轻松地表示这个可能的范围(不需要担心溢出问题).
很多地方都需要浮点, 然而普通的单片机因为没有浮点的计算能力, 所以程序员们不得已而采用迂回的方法, 先转换成整数或定点数来计算. 为了效率而牺牲代码的可读性和算法的简洁性.
就说 X86 平台上的软件. 因为处理器有着高效的浮点单元, 要我们再编控制程序, 那么常用的数据控制变量, 如速度, 温度,电压,电流, 电阻, 时间, 频率 这些不具有散列特性的变量, 不都是会用浮点数吗
所以, 即使是简单的控制系统, 不是里面用不到浮点数, 而是实实在在地在躲避它. 处理器没有能力, 也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T:
也谈一点看法,这里说的浮点运算应该是指 double双精度类型吧,因为float单精度类型的精度并不高(它的字长才32位)。

网友I:
性价比嘛,为了省钱,是啊“没有办法的办法”
以前他们用8位 普通MCU控制电机呢。。。
比如电机的速度要求实时性,一般要求得在1US内计算出速度值  哪能容你慢慢用普通的模拟DSP计算。

网友U:
软浮点运算函数库和MCU内部有浮点运算单元好像谈的不是一回事吧?
大家都在哪里拿软件浮点运算库同香板在讨论MCU中的浮点运算单元。

网友V:
该不会是为ST的Cortex-M4造势吧

网友W:
我们有个产品,外接传感器,用户可能会换传感器,换好后重新设置灵敏度(浮点数),传感器信号经模拟电路放大处理后送AD,CPU读取AD数据后乘上传感器灵敏度,将计算出的值显示给用户。不同的传感器灵敏度差别很大,不方便转定点计算。

楼主:
还剩几天,顶一下。

楼主:
哈哈,散分完毕,:lol

网友X(2012-03-14):
其实,关键是有个合适的价格。。
有几个项目想考虑,但是价格如此高企,情何以堪!
还有,刚才我好像看到飞船发言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