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输出5V直接接地会怎样?????

楼主(2010-10-27):
如果把AVR单片机的IO口输出5V直接接地,我这边在USB供电时稳定,但是在交流电阻容降压稳压供电下,单片机就要复位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能说说IO输出5V直接接地的坏处吗?能把IO口给烧掉吗???

楼主:
开了上拉电阻,估计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想起来了,好像AVR单片机输出是没有上拉,只有输入才用上拉。。。。要是这样的话,那输出5V直接接地会不会把IO口给烧掉呢?????

网友A:
看I/O口内部结构了如果像51的伪双向io不会烧,如果像PIC类的芯片高电平时也有很强的电流输出,时间久了肯定烧掉。I/O内部的驱动电路有一定的内阻有一点限流作用,很短的接地可能不会烧。

网友B:
没多大的事,内部有过流保护。

网友C:
有烧掉的可能.

网友D:
标准51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主要取决于IO的结构,如果输出是推挽结构,那一定的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