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

楼主(2010-10-27):
这个是我设计的DC-DC电路,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可靠。如果会出什么问题,请指教。

针对有人建议,在24V与7805之间串联功率电阻,本人做了一个实验,实验过程如下:

第一种情况:有串联功率电阻,试验结果如下:
试验说明:依照电路,并在7805输入前串联一个100欧2W功率电阻,不间断使用3小时。
100/2W     功率电阻    U = 1.2V         手摸上去,能微微感觉有点温度,比7805发热低。
7805       输入U = 22V     输出U = 5V      手摸上去,能稍微感觉有点热,不会烫。
负载       串联的电阻 U=3.3V I=6.6mA    串联的LED灯 U = 1.7V  I=6.6mA

第二种情况:没有串联功率电阻,试验结果如下:
试验说明:依照去除电路实验,不间断使用3小时。
7805       输入U = 22V     输出U = 5V      手摸上去,能明显感觉有热,但不会烫。
负载       串联的电阻 U=3.3V I=6.6mA    串联的LED灯 U = 1.7V  I=6.6mA

实验结论:通过串联功率电阻分担功耗的方法是可以的,但是需要考虑
    如何才能把更多的功耗留在功率电阻上,否则分担效果不明显。

另外:
谢谢大家的回复,为了解决发热问题,我决定在设计的时候再加一个7812进去。

网友A:
24v~7805? 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B:
还不如用lm2575

网友C:
在前面串一个电阻,与7805分压,这样可以减少7805功率消耗,防止7805太热

网友D:
楼上,你的想法太好了,请问串的电阻应该多大呢?封装应该多大呢?7805不可以承受的功耗,一个电阻可以承受吗?7805会发热,电阻就不会发热吗?效率还不是一样的低?

网友E:
参考下用这个.

楼主:
2# pang7 电路还在设计当中,所以还不知道有多大。
不过可以肯定最大不会超过500mA

楼主:
4# lzc8661 很多人说串联一个功率电阻分散热量。所以我做了电路,正在实验中。
电路为:+24 串联 100欧/2w功率电阻  接7805
7805输出5.01V       串联500欧电阻   串联led灯
led压降U = 1.7V    所以7805输出电路电流I = (5-1.7)/500 = 6.6mA
试验结果后续会补上。

楼主:
5# omi_liang 4楼的方法我看到很多人在说。串联一个功率电阻分散热量。所以我做了电路,正在实验中。
电路为:+24 串联 100欧/2w功率电阻  接7805
7805输出5.01V       串联500欧电阻   串联led灯
led压降U = 1.7V    所以7805输出电路电流I = (5-1.7)/500 = 6.6mA
试验结果后续会补上。

网友F:
DC/DC好像一般是指开关稳压器吧。。。
一般线性稳压不叫DC/DC..     不过如果从字面上来看的话还是可以叫的,因为不是DC/AC也不是AC/DC。。呵呵

楼主:
10# hotyong 哥,你好绕啊:dizzy:,你让我想起了大话西游...里面的唐僧

网友G:
用7805之前先看看芯片的参数,看看输入电压的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最大输入电压35V,这个是没问题的

网友H:
凑合用吧!电流小一点最好了。否则功耗太大,问题就多!

网友H:
补充一下:这个电路是共地的,如果需要隔离地的地方恐怕还有问题。

网友I:
LDO

不过最好用个DC-DC电路,后端负载重7805会受不了的,呵呵!

网友J:
如何设计一个简单基础的电源,模电书上有例子的。

1   7805是线性的,不是DCDC;
2   温度不是重点,重点是“温升”;
3   设计电源,首先就要根据输入输出估算耗散功率,选择合适的降压器件,
例如,输入极限是24V,输出极限是5V500mA(假设负载恒定),那么降压器件上消耗的功率是(24-5)*0.5=9.5W,考虑到可靠性,线性稳压是无法满足的(如果你的负载功率不是恒定,平均功率较低又另当别论),建议选择DCDC,比如LM2575。

楼主:
17# idterminator 很好,要的就是这样的回答,都说到点子上了。谢谢大侠啊!!

网友C:
惭愧,我只是靠经验来说的,串电阻值还得自己去算,一般都是选功耗电阻

楼主:
19# lzc8661 没什么好惭愧的,多交流交流,呵呵

网友K:
7805是什么封装的 -92? 还是-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