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MCU与PC的uart连接方式

楼主(2010-10-27):
MCU, UART, pc, dc, CD
大侠,mcu与pc的uart怎么连呀?
是不是这样呢:
MCU                                PC
TXD-----------------------RXD
RXD-----------------------TXD
RTS------------------------CTS
CTS------------------------RTS
DSR -----------------------DTR
DTR------------------------DSR
DCD------------------------DCD
RI----------------------------RI
大侠指点一下呀,万分感激

网友A:
DCD和Ring不需要互联,这两个信号是针对电话线Modem的,悬空即可。

楼主:
感激大侠中························
膜拜ing·············

网友B:
其实
TXD-----------------------RXD
RXD-----------------------TXD
再加一个GND就行了,不过记得要做TTL电平到RS232电平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