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路产品在室外工作,天气温度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0-10-27):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会有影响,需要采用适当的工艺应对,主要是防潮,至于脱焊、断裂问题主要通过合理的焊料和焊接工艺解决,PCB的焊盘不要和大面积铜箔直接相连。

网友B:
你首先要弄清楚你打算按照标准进行产品设计,在这里就是你需要弄清楚你按照什么标准来确定你产品的环境温度工作范围,这是你设计时选型和设计验证时的测试验证标准。

温度对性能的影响,你可以查元件的温漂进行估算,估算OK后再设计,并使用环境试验对设计进行验证。

温度对焊接的影响,首先你可以查看你的焊料的工作温度范围,其次你应该做适当的防护,也就是说,你应该弄清楚你产品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防护等级,最后你还是需要通过设计验证来证明你的设计时可行的。

楼主:
我现在担心的影响主要是温度变化(如冬天或夏天在室外),是否会造成贴片元件断裂或脱焊(贴片元件焊接用普通的手工焊接)?冬天可能会到-20摄氏度,夏天可能会到70摄氏度。

网友A:
手工焊接也是可以的,但工艺仍需保证。

网友B:
一般焊锡在-25度以上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