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MOS管的一些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0-10-27):
如何用对一个N沟道MOS管通过改变电压来发大漏极输出的电流?
还有栅极源级漏极的电势如何搭配才能使MOS管处于对电流放大状态,放大电流从漏极流出 ,控制电机转动.
一般驱动12V 6A的直流电机需要什么型号的MOS管?

网友A:
MOS管可以出于开关工作状态,也可以出于线性工作状态,在线性区,DS间电流和G极电压呈线性相关,但楼主的应用不适合采用线性控制,而是应该采用PWM控制电机的转速。
电机的启动电流较大,又呈感性,所以楼主应采用50V/15A以上的管子较合适,具体型号很多,可以查手册,也可以直接去咨询经销商,从中选择封装、参数规格合适的即可。

网友B(2010-12-01):
楼上是专家级的解答,电机控制确实不应该采用放大区域来控制,而应该采用PWM模式控制比较好

网友C:
Ids与Vgs在一定区间内程线形关系,如附图。
但是针对具体的个体器件,即使同一个型号的,这个关系是确定的,但是器件资料给不出来,露在一个区间内。

还有大家说的对,你用线形状态来控制电机行不通。
12V/6A的,你MOS管上的的最大的功耗得18W。。。是18W! 赶上一个i小电源了。

网友D:
使用 PWM 的话, IRF540 足矣. 需要散热器哦

网友C:
我是这么算的,电机全功率运行是12V6A。MOS管全开通不耗功率。
如果电机半功率运行时,MOS管上是6V压降,流过3A电流,是18W
如果电机在更小功率运行时,MOS管压降虽大,但电流更小。

所以MOS最大功耗是电机半功率运行时。

网友E:
LS,电机半功率时电流可不是一半哦~

网友C:
呵呵,算错了。
应该是电机1/4功率的时候,MOS功耗最大=1/4电机功率。

网友F(2011-02-11):
那是利用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