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多发单收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0-10-27):
大家好~小弟初次发帖,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小弟电子大四学生,现在有个课程设计,目标是设计一个多发单收的无线系统,大概如下:

1。多个键盘作为信号来源,并能够通过无线模块发射出去;
2。单一的接收机,希望不能错过任一键盘的信号;

类似于多个 无线键盘(发射机) 给PC(单一接收机)发送信号。
需要接收机能够接收到每一个键盘的信息而没有漏掉的。

因为时间有限,初步考虑单片机+无线收发模块 来实现;

大概查了下资料,接收部分如果采用 扫频 ,而发射定在不同的频点似乎可以,但是担
心接收机频点切换的速度。

另外一个想法是利用CDMA作为调制解调,但不知道怎么个实现法呀。。

求助,希望大虾指点!!

网友A:
不要考虑什么CDMA和什么扫频了,正确的方法是利用一MCU做键值缓冲,然后控制无线模块收发数据,无线模块要用双向的,主机轮询从机,从机分配各自的地址,仅对匹配的地址做出反应,类似485组网的方法。

网友B:
你的第一个方案就可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怕延时太长了,我想需要在10ms内或者更快,不知道行不行,等会儿找些模块说明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键盘需要有MCU做处理和缓存?
另外我没有做个这方面的经验,问一下如果轮询的话,延时应该是由从机数量决定?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个时间大概是多少?

最后,其实。。我对各种协议都不太清楚,“类似485组网”,我查了下,只能明白是一对多主从模式组网。。您能不能提供些关键词,我去了解一下。。小弟太菜了

网友A:
数据必需缓冲后轮流发送,否则无线信道会冲突,延时时间由你的节点数和各节点的数据量、通讯速率共同决定,协议你可以参考Modbus,简化一下即可,我的Blog中有。

网友C:
扫频除了多占频率资源,并没有别的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晚上看了看,明白您的意思,太感激了!!

一开始我考虑扫频和cdma出发点应该是在硬件上解决问题,目的是希望尽量减小延时。

您的解决方法现在想来,是通过协议的处理,这样恰好就是用延时来换取冲突概率的减小。

我的设计里面“实时性”很重要,我想要得先估算下延时。。。

现在准备先定下收发模块,决定在TI
CCxxxx系列 和nordic NRF系列,

参数上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开发难度和资料,求有经验的大侠提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扫频的话,从机固定频点,主机做切换,实现起来应该会比较简单呀,因为无线模块频率切换这种经典的东西,应该都有现成的吧。。。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D:
CDMA都来了,你这键盘。。。

缓冲+主机询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大虾们说的是,主要是在担心延时的问题,主机收到键值后,后面的操作也需要些时间,所以才希望尽量降低通信的时间花销。

不知道各位能否提供类似的方案的延时作参考?采用什么模块比较合理呢?

网友E:
多发单收需要用到无线跳频技术

网友F:
无线收发模块与MCU通信好多讲MCU开发的书都有讲到,还没有好好研究过,建议楼主关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12楼和我原来想法一样,应该是不对的,跳频可以区分不同从机,但在时间上并没有优势。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应该难度不是很大,主要是比较着急,1、2个星期内要解决。。从来没学过。。

网友G:
最矬的办法,4台发射机4台接收机,一个MCU处理4个接收机再输出,哈哈

网友C:
你以为扫频能解决你的碰撞问题?当一个从机在发数据,你的主机的频率在另一从机上,你这时是收到了数据还是没收到数据?!

网友H:
无线传输,传输的距离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H:

短距离 50m以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不行的 。。

网友I:
我感觉缓冲+查询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