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端口驱动芯片

楼主(2010-10-27):
找双向驱动芯片,驱动能力200mA电流。
我是用在485芯片的AB端,用于将驱动能力增强实现另一端总线供电。

网友A:
没有这样的芯片,远端供电的方法很多,要看你的通讯电路形式、通讯速率、供电距离、远端功耗等综合指标进行方案选择。

网友B:
这样的芯片现在虽然没有现成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参考POE的方案看看能否修改一下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