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0-10-27):
我用的是stm32F103RBT6,两层板,大概7*5CM。
基本把模拟器件和数字器件分成左右两边布的。
5v-3.3V的LDO也是左右各一。
VCCA走线比较粗,也和VCC分开的。
模拟器件电流都很小的。
但是地是没有分开单点接地,都是用大量过孔和上下两层铺铜来接地。
基本上下面都铺铜满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接地的问题导致ADC不稳?

楼主:
补充:数字部分电流比较小,只是5V是DCDC输入,而且要带几百MA的器件。
VCCA是用LDO从5V降到3.3V的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我的电源、地都没有分开,开始不稳定,在模拟量输入管脚加了一个1uF的滤波电容,信号很稳定,变化不超过4个数字量。我的电源是开关电源+LDO3.3

网友B:
PCB接地看似简单,实则从PCB接地点上就能够看出模拟技术的功力。

玩过音响的都知道PCB接地点的重要,接地稍有差池,就会出现没法消除的可恶嗡嗡交流声。
设计过视频PCB的也会知道,接地点稍有偏差,必将出现那讨厌的交流网纹干忧图像。
设计过RF高频PCB的应该知道,接地点选择不当带来的是接收距离没法拉长。

对于ADC的转换,若接地点选不对,转换的ADC值将出现数字上的跳动。

12位的ADC 要求的参考电源信噪比至少应达到72db以上,以3.3v的供电作AD的参考源为例,叠加在电源上的噪声应少于0.8 mv 。

一般的三端线性稳压输出有数毫伏的超高频噪声电压,开关电源的噪声输出可达到数十毫伏,远远没有达到ADC参考电压源的要求,这时就要求对其用电容滤波,接地点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

网友B:
//---VCCA走线比较粗,也和VCC分开的。
在送到VCCA脚时,最好就是加上LC滤波。一般情况下也要加上RC滤波。
//---但是地是没有分开单点接地,都是用大量过孔和上下两层铺铜来接地。
没有分开然手再连接,就会被MCU的时钟通过地线串过来干忧ADC。

楼主:
哎 重新布一遍好麻烦哎。。。
模拟地布成单独的,数字地可以和电源地一起吧?然后数字和模拟地在一点接地。

VCCA的LDO输出端加了103和10u的电容。
VCCA走线在MCU、上半、下半部分模拟器件三处各加了个103电容。
因为对采样速率要求不高,所以每个ADC输入端都加了104电容。
不知道是否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