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怎么确定?

楼主(2010-10-27):
假如有个设备,启动电流是正常工作电流的3倍左右,启动时间要几分钟
这个时候,交流接触器额定电流是选择为正常工作电流还是启动电流?
启动时间似乎长了点,选为工作电流,对触电寿命影响比较大吧?

网友A:
如果选工作电流,很短时间内(几次到几十次启动)接触器触点即烧毁。

网友B:
好像电机上的接触器的额定电流一般都和电机额定电流一样或者稍大一点。电机起动电流为正常工作的好多倍,不太可能选起动电流吧!

网友B:
比如电机额定电流20A,接触器要选100或者更大?

楼主:
电机启动时间短   带额定负载   几秒钟就启动了
我看《工厂及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电机的接触器额定电流选择为比电机额定电流稍微大一些

网友C:
电机额定电流20A,交流接触器选择额定40A就可以了,接触器本身是具备过载启动能力的,这是和继电器的一项较大区别。

网友D:
一般选用额定电流一倍的接触器。。接触器的最大特点是自动控制和欠压保护。。

网友E:
当负载为电动机时,电流选1.5~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