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端口钳位电流

楼主(2010-10-27):
最近在看PIC的技术手册的时候,提到输入钳位电流和输出钳位电流,这个概念不明白。以我的理解,最大输入钳位电流是不是在保证输入的电压能被钳位到小于VCC+0.3的情况下最大的输入电流?输出钳位电流更不好理解?IO口的输出电压怎么可能会超过VCC呢?

网友A:
有疑问非常好,但是自己就不能想象出有很多情况下I/O超过了VCC,低过了Gnd呢?要不说出几个我给你评分

楼主:
超过VCC的情况: 1)5V器件输出的高电平接到3V工作的单片机IO上面
                2)外部EFT干扰
                3)输入到IO的外部信号幅度太高
输出信号低于GND情况:
                        还没有想出来,请补充...

网友B:
输出高于电源或低于地是可能的,比如负载接在其它电源回路中,负载呈感性等。

网友C:
如果信号和CPU不是同一个电源,但同GND

大于电源,小于GND都有可能。

网友A:
LZ在3楼回答了大部分的情况。赞一个

网友D:
是不是就是灌电流,拉电流

网友B:
楼上理解错误,完全无关的量。

网友E:
GND只是个电势的0参考点,你乐意爱把哪点当作系统的0电势参考点都可以,如果把单片机的地串个二极管到GND,结果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