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3350 不能加载PWM调光

楼主(2010-10-27):
难道是芯片烧掉了  还是什么的 有用过这款芯片的么

楼主:
芯片 调光端口 悬空  能输出330MA的电流
但是 芯片 一加上 PWM 信号 电流就编程0.16A ADJ 端很敏感

网友A:
有过渡时间吧。我这有用3350的产品,没仔细测过。LZ用的经验来看,3350可靠不?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用
用电源输入到ADJ端口 小于1.2V 电流是变化的 大于1.2V 电流能到0.33
就是加PWM波形 就崩溃 测出的波形 乱的  不能调占空比 闷

网友A:
PWM什么频率?

楼主:
PWM频率 从1HZ 10HZ 100HZ 1KHZ 都加过
幅值5V  10V 也变化了  占空比都设置在 80%
芯片 还是不给反映

楼主:
简单的说 加直流在 ADJ端口 都可以
加交流就不行了
用RC滤波电路 效果也没看出来

楼主:
按照PDF上的加载 LX端口的波形 惨不忍睹 无法调制占空比 ADJ 悬空 测试的波形 [

楼主:
P1 为电源输入 P2 为LED串(即负载) P3为PWM输入或者悬空或者加直流电源或者单片机

网友B(2011-05-23):
请问SN3350能不能负载5盏3W的LED?

网友B:
望回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