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使用LPC932A1内部EEPROM问题

楼主(2010-10-27):
用键盘输入8位密码,在RAM中放在数组A[8]中,现在要把A[8]中内容写入内部EEPROM。(初始化时要从EEPROM中读出到A[8])

问题是:A[8]中的数据是无符号整型,EEPROM的DEEDAT中是“0/1”字符,在uint A与DEEDAT之间怎么传递数据呢? 想到了用指针,但具体还想明白。 请高手指教,谢了先!

网友A:
EEPROM里也是按字节访问的……

网友B:
可以zLG网站上下载到详细的说明,也可参考Keil公司的MCB900评估板的例程。这个EE很好用的。

楼主:
ZLG的详细说明看过,只是想明确整型数组与字节内01的数据传递,数据类型不一样
void WR_InterEEPRM(void)
{
       uchar Addr;
       uint   A[8];
     Addr=0xc0;        //地址初始值
        EA=0;   //关中断
     for(i=0;i<8;i++)
       {
                DEECON=0x01;
                DEEDAT=*(char *)A[i];
        DEEADR=Addr+i;

        while((DEECON&0x80)==0);        //等待写完成
        DEECON=DEECON&0x7F;                //清0写完成标志位
     }
       EA=1;//开中断
}

楼主:
read的时候

。。。。。。。。
A[i]=*(uint *)DEEDAT      //这样写对吗?

楼主(2011-09-28):
怎么才算结贴呢?最近上来老有 “短消息[长期未结的主题]”的提示